[电源] 拆解某共享电池,48v14AH

楼主(2020-07-31):
昨天陪朋友去处理淘汰的电机,在废品站看到一个共享电池。抱着赌一把的心态与老板沟通,最后30大洋拿下。
这个电池外壳真不错,所有螺丝拆完还打不开,最后只能角磨机伺候

输出无电压

电源接口,上下两排是通讯口,无通讯电源关断输出

拆下电源接口,防水做的到位

接下啦就是拆掉所哟螺丝

都是胶

拆除外壳,里面是电池与保护板

保护板是定制的
里面电池是比克的18650,查询是2400mAH的
13串,6并,一共是78节

焊接的很完美

所有电芯电压一致,拆下电芯进行单节测量,从3.4v充到4.18v,在电流还有200ma时容量已经有了2.34Ah了
如果从2.75开始充的话,2.4Ah不在话下

看来这个电池循环次数不多,这次赚了

保护板还没研究明白,继续加班研究

网友:
这个可是赚大了哦

网友:
共享电池都有啊,又增广见闻了

网友:
赚大了啊

网友:
拆电池用也合算了

网友A:
楼主充电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电解决了吗???

中兴2400改装的电源

网友B:
一直怀疑这电池里面有定位装置,但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个带二维码的屏蔽罩下面是什么?

网友:
78节电池,这下挣翻了!~~~~~~~~~~~

网友:
四毛一粒,赚了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怀疑这电池里面有定位装置,但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个带二维码的屏蔽罩下面是什么? ...

就是定位

网友:
里面还真的不错,做工

网友:
一般不翻,只要不裂不进水,容量低也能用,内阻大降级用,移不动电源

网友:
如果自己有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把保护板和插口都换了,然后用附着力强的自喷漆改颜色,没有的话拆电芯。

网友:
光是电池都足够赚了

网友:
你牛,这个都敢拆啊

网友:
只想问这个合法吗?

网友:
是的,这种共享电动车电池里面都是有定位的,最好拆除比较保险。

网友:
血赚啊这一波

网友:
这次赚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