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史上最难拆的鱼缸增氧泵,太费手了......

楼主(2020-07-31):
这个是我弟的气泵,他总是不装单向阀,鱼缸的水流进气泵里,气量就减小甚至直接不出气了

这东西,运行的时候挺安静的(虽然没有我的电机驱动的气泵安静)

DIY的鱼缸气泵坏了,电刷挂掉了,换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054

1.5w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双重避震

特别紧
直接大力出奇迹

开盖

进水的气泵一般都是这个东西粘住了
擦干净装回即可

装回.....
恶梦的开始......

塞回这四个脚是真的费力

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四个脚装上去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那个膜用坏掉的。。。

我的用坏了,买了两个换上,一个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hz电磁铁带动震臂,这膜能用多久呢

还真没见过那个膜用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电磁铁带动震臂,这膜能用多久呢

用好几年没问题的,前提是不进水

网友:
    这么难得拆卸啊?

网友B:
50hz电磁铁带动震臂,这膜能用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虽然没什么声音,不过听不见的低频噪音真的难受,之前房间养鱼用这东西,根本睡不好。一个多星期没找 ...

我也是,不过220伏微风扇也有工频噪音不适合晚上睡觉用,后来买12伏每分钟650转直流微风夹扇,在另一家买软扇叶避免碰疼。后来把12伏微风扇改了下电机极爪,从左倾翻转右倾,调试霍尔位置后可以5伏直接用每分钟350转,再把12伏蓄电池夹改成USB接口,可以用充电宝。

网友:
又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

网友:
有交流声吧

网友C:
这东西虽然没什么声音,不过听不见的低频噪音真的难受,之前房间养鱼用这东西,根本睡不好。一个多星期没找到原因,直到某天晚上忘记开这东西。。。

网友:
唉,外面做那么豪华的减震,结果里面是个单皮碗。。还是直连220V
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