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某宝上的BWL无感EE高精度0.1%低温漂金属膜电阻靠谱吗?

楼主(2020-07-31):
自从前几天用过AD584电压基准后,感觉电阻基准也得入几个,于是终于发现某宝上有这个,
号称0.1%精度,这精度对于业余应该够了吧,但是是否真的能达到呢?

坛友们意下如何?

楼主:
这种电阻精确度真的靠谱吗?
已经拍了10R、100R、1k三枚。

网友:
找人用高档表恒温标定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电阻精确度真的靠谱吗?
已经拍了10R、100R、1k三枚。

真的不如RX21稳定,都达到25ppm了,精度最多1%。

如果说做电阻基准,最低标准是RX70,0.25W或1/4的就够了,标定、校准四位半表都没问题。

再说一点个人意见:直流电压基准用LM339,电阻基准用RJ711。电压分出1V、3V、5V、7V、10V就够了,FLUKE表一般是1V、3V、7V、10V四档,国产表为1V、5V、10V三档。电阻需要10R、100R、1K、10K、100K、1M六种就行了。
这种配置的基准,比对、标定、校准六位半以下万用表就足够了,花费也是最小的。

下面推荐几个东西,很不错:

电阻推荐下面这样的货:RJ711高精密标准取样超低温票无感金属箔电阻1PPM-5PPM0.25W0.01%-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1167006347

成品基准推荐下面这家的,有电压电流基准,还有电阻基准:
DT830-VAR 2020B电压电流基准源_超越AD584电压基准-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97039173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如RX21稳定,都达到25ppm了,精度最多1%。

如果说做电阻基准,最低标准是RX70,0.25W或1/4的就够 ...

啊,看来偶又被忽悠了?0.1%又变成1%了

网友B:
标定后校验手持万用表是可以的。
最好做成4线的。
有rx70,rx71更好。
最好是金属箔,最低档的塑料块对于手持表也是绰绰有余。
要考察手持表需要100Ω,1kΩ,10kΩ,100kΩ,1M Ω,10MΩ,搞一套。
另外现在的表往往是6000或4000字,也可以考虑做一套500~50MΩ或300~30MΩ。但肯定不如前面的用途广。
如果打算精调自己的手持表,这套电阻还是需要的。
能覆盖这个范围的和精度电阻箱不容易买到,即使找到价格也很贵。

楼主:
看你这个似乎很准啊,加上表的也最多到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定后校验手持万用表是可以的。
最好做成4线的。
有rx70,rx71更好。

rx70,rx71 不便宜,普通RX70 是25PPM 新的最少10元一个,8个得80元吧,这还是没有标定的价。

EE电阻5PPM的0。1%只需要4.5元至5元一个,还是EE电阻更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阻精确度真的靠谱吗?
已经拍了10R、100R、1k三枚。

直接拍是有可能不靠普的,你得和商家说,要5PPM的或低温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拍是有可能不靠普的,你得和商家说,要5PPM的或低温漂的。

是啊,已经到货了。
现在百度上的资料有的说是0.5%,
然后也不排除是没达标产品达不到0.1%,
所以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