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无线键鼠改造锂电 型号 1800.pro

楼主(2020-07-31):
雷柏的1800.pro键鼠套装改成锂电。这套键鼠原本是用一节AA电池供电的,用了几年,突然有了把她改成锂电的想法。(主要是懒得买电池
(虽然我有镍氢电池
这是改完后的样子外观没有什么变化。
pause在改造完之后键盘丢了一个胶碗,所以pause建是塌下去了(
这是整个改造最可惜的一点。
下面是改造过程。
先拿鼠标开刀。
首先,她是不可能由1.5服直接驱动,肯定有升压电路。
于是就被我找到了,此时电池电压为1.2V,输出3.3V
就是这个芯片。
我们直接给她一个3.3V
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就将锂电稳压成3.3v就好了。
我用了ASM1117/LM1117
测试一下,正常工作。
搭好电路。(电容后来在键盘上缩掉了,事实上问题不大,原电路上也有电容

再试一次,没毛病。
最大工作电流约12ma
经过各种尝试,在切除电池仓后可以这样放下两块600mah的电池。
合计1200mah,大约能用30小时,大概三天,但实际上不会时时刻刻都是最大,
所以实际应该能用更长时间。
这里还放了一块充电板。
我打算将充电口放到前面,所以飞线之。
装好充电底部的样子。
因为充电板是反着放的所以可以看到充电的指示灯。
正面。
测试莫得问题。
接下来是键盘。
先大卸八块。
拆下电路板,搭好电路。
电容被我缩掉了。
电池我挂在了外面,我平时键盘是撑起来用的,
挂在外边问题不大。
然后在线路板拿穿孔,搭好线,充电板放在了电池仓。

图片丢失

最大工作电流约5ma电池2600mah,大约使用364h,约15天,正常不会时时刻刻都最大,
所以应该能更久

充电时背面
正面
可以看到pause建是塌下去的,因为不见了几个胶碗(哭
不过还好使用正常。
总结1117自损大,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个就用了,迟点找到合适的开关装上好了。。。少了给胶碗,是整个改造最可惜的一点。
大佬们改的时候可以找个东西吧胶碗都收起来。

感谢各位观看,投个币呗

楼主:
为什么编辑的时候正常,发出来文末就多了几张图

网友A:
不建议用1117,自损耗电太大!用个ua级别那种ldo吧

网友B:
巧了,我买有3套雷柏1800 pro鼠键,一套放办公室,一套家里,还有一套吃灰(偶尔插笔记本电脑用用),买的最早那套用了有七八年了,用习惯了这个款式的键盘布局就不想换其他的了。
不过这3套我都没改锂电。因为在此之前我改过一套清华紫光的无线鼠键,键盘跟楼主一样外接电池,充一次电能用近一年。鼠标就改得太心累了,腾空间放电池,充一次电只能用两三个月。我改的充电口在正下方,充电时候没法用鼠标。之后就再也不想改鼠标了。

网友:
我这十年前买的1800,五六年前就改了,直接上的电池,没有1117,因为1117自损太大了,鼠标没有开关,就加了一个开关,这样省了很多很多电。塞的都是几百mAh的旧电池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买有3套雷柏1800 pro鼠键,一套放办公室,一套家里,还有一套吃灰(偶尔插笔记本电脑用用),买的 ...

一开始我也是打算吧充电口放底下的,但仔细想想太苹果反人类了,于是就飞线到了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1117,自损耗电太大!用个ua级别那种ldo吧

因为手头只有这个,所以就用1117了,迟点找到合适的开关加上去好了

网友C:
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昵?原来是一年换一个电池,现在是三天充一次电,不如改成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昵?原来是一年换一个电池,现在是三天充一次电,不如改成有线的。 ...

我不想买电池,镍氢手上不多,要给别的设备,主要电量应该是1117用掉了,等我找到更好的稳压芯片或者合适的开关应该能延长续航。
至于改成有线,我买无线的原因就是为了摆脱线的束缚。

网友:
双牛屎鼠标,双屎双待好评

网友:
买品牌的,一年不用换电池的......

网友:
低损的稳压管比较少见,往往在一些低功耗的液晶屏板上有

网友(2023-11-15):
之前也想改,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稳压管而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