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什么三块钱买的读卡器,放着不用也会坏?

楼主(2020-07-31):
如题,放着不用,也不潮湿,莫名其妙就坏了,插上没反应,一共用了不到十次吧,这质量怎么做到的?

网友:
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
一般 氧化的多吧,其他的倒还好。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原因?让大伙见识一下,

网友:
触点擦干净试一下

网友B:
太正常了。我撸的川宇读卡器,当时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再用,没反应了

网友:
牛屎封装的吸潮进去里面的芯片挂了

网友:
有好多东西,用着还不坏,放着时间一长就会坏,如笔记本,主板,硬盘之类的.

楼主:
内部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了。我撸的川宇读卡器,当时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再用,没反应了

川宇也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原因?让大伙见识一下,

好像不能无损拆啊

网友:
没看见图,上两张图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川宇也这么差?

估计都是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