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DIY之封闭式

楼主(2020-08-01):
上回说了耳机DIY之开放式,现在说一下封闭式。
十多年前开始玩头戴式耳机,都是封闭式的,价位不超过200,音质都很一般,于是对它们进行调音或买耳机壳和单元来组装。期间弄出来几个自认为音质不错的耳机,但在买了AKG701后,我发现传说中的神操作“煲耳机”其实是“煲耳朵”,在没有标准可对比的情况下,耳朵的适应性加上脑补,可以将一个耳机的音质从稍好”成很好。

先放上结构示意图,比较容易理解些。与开放式不同,后盖合上时,A腔体与外界隔离,低音和中音增强,高音减弱,A腔体空间越小,变化越大

现在将几个耳机从新整一下,首先是用小馒头的壳子

这种耳机不是把耳朵罩住的,是压在耳朵上,好处是夏天戴时没那么热,但调音比较麻烦,压耳的位置和力度对音质都有影响,初步试音是将单元卡在面板上并套上耳机棉来进行,试了几个单元,决定用这种钛膜铍膜单元

封闭式耳机在装上后盖后,音质变化较大,低音和中音增强,高音减弱,为了调音方便些,我把调音的重点放在面板通气孔上,多开了两个孔

调音时将部分孔封上就可以了,只需拆耳机棉,不用拆壳,最后结果是这样,其实这个单元和这壳挺配的,白钻了两个孔

这是以前买的AKG,当时觉得音质可以

现在按照701的音质在单元上做调音,这样是最好的状态了,但人声的中低音频段比较突出,用专业烧语来说就是人声太靠前了

这是拆下的单元和面板

这是在TB上买的拆机单元,安装尺寸一样

原配的单元

买的拆机单元,这两种区别挺明显的

内调音孔封上,中高音提升较大,低音减弱幅度较小;外调音孔封上,低音减弱幅度较大,中高音提升较小。外调音孔封上后钻个0.6mm的孔,这样装好耳机后音质与701就挺相似了

最后是JVC的耳机,配50mm直径的单元,原配的在调音过程中整坏了

试了几个50mm的单元,发现低音都偏重,最后选了40mm的这种

这个耳机的A腔体较大,不装后盖时试音的效果和装好耳机后的效果差别较小,40mm的单元要配个变径环

因为装好后盖,中高音会减弱,低音增强,在不装后盖试音时中高音要偏强些。这个单元座的卡子旁有缝隙,当变径环处于这个位置时效果挺好,其实相当于多了几个面板通气孔,不想在面板上打孔,安装位置就定在这

装好后和预期一样,然后和AKG701进行对比试听,发现中音稍强了些,这种情况不好处理,如果封单元的调音孔,低音减弱太多。试着在后盖中放入音箱用的吸音棉,发现中音有所减弱,低音影响很小

按照这种方式弄好的JVC耳机,中音比AKG701还是强一点点,整体上听感还是不错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声音偏暖。

总之,封闭式耳机比开放式的耳机在调音上麻烦的多,如果大家想DIY耳机,还是整开放式的吧!

网友:
赞一个!几百条耳机了,从不信所谓的煲耳机之说,商家骗人为7天免退换,用户骗自己认为花钱值得

网友:
表示不会听,听着觉得什么都一个样

网友:
脑放的作用挺大的,对于我来说,几百跟几千的耳机没差

网友:
耳机的品质到了一定程度后,价格的升高跟音质的升高比例就不是正正比了,打一个比方说:几十元的耳机的音质肯定跟几百元的差别很大,几百元的耳机跟一两千元的耳机音质也有一些差别,但是,几千元的耳机跟上万元的耳机的音质差别就很少了....

网友(2021-03-19):
你好坛友,请问一下是用什么方法把单元拆下来的,(倒数第四张图应该就是拆下来的单元)谢谢。

网友:
你好坛友,请问一下耳机单元是用什么方法拆下来的,我看第四张图应该就是拆下来的单元,谢谢

网友:
煲耳机,这事吧,我来较个真
抖音上,成都小春,他是老烧了,专业设备很多,有些视频解说得不错
至少在煲音箱这事上,我还是比较认可他的说法,而且他也给出了数据,可谓是有理有据
引用那句”你懂的“名言: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