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音量的问题

楼主(2020-08-01):
前些时间去外面改了个导航,全大屏,一颗按钮都没有那种,看起来真心震撼。。。但用了两天就觉得很不习惯,原车的收音机是旋钮调节音量的,换了导航后没有了实体按键,声音加量全靠触屏或者方控,越用越别扭,捣鼓着看有没有办法改成一个旋钮那种调节音量的,装一个在换挡杆旁边,这样用起来会舒服些,也有b格,一开始想直接通过电位器调节的,发现根本行不通,除非控制输出端,不然没有办法,想来想去,只能从方控入手,各种找资料,发现方控是通过电阻搭铁控制的,自己从导航端子引出来一条方控线,加对应的电阻就可实在功能,既然电位器行不通,用单片机编码器应该可以,一顿操作猛如虎,还是没有写出来,后来找朋友帮忙,单片机控制端搞掂了,就差怎么把单片机输出的5v脉冲信号控制方控线,一开始想用单片机的,试了下,发现速度远远不够,而且噪音大,上网找了可以用mos管实现,方控线是3v的,串联电阻后接地。而且对电阻很敏感。用的开关不能用自带太大的电阻,机械继电器肯定速度跟不上,但对mos管了解不多,不知道用那种型号好,控制端5v,方控3v,请问大神知道哪种型号mos的内阻小。而且响应速度快,感谢感谢

网友A:
找个蓝牙方控连上导航,搞不好直接就搞定音量了吧。

网友B:
对于方控来说任何MOS的导通电阻都足够小。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在老站的单片机控制方控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8421

网友C: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当然也许大侠都是享受折腾的过程。

网友D:
拆开车机,在功放芯片之前接入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蓝牙方控连上导航,搞不好直接就搞定音量了吧。

不行的,这个是原厂导航,Linux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方控来说任何MOS的导通电阻都足够小。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在老站的单片机控制方控的帖子:http://bbs.mydi ...

控制端的导通电压有区别吗?控制电压只有5v,负载端只有3v,这样能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车机,在功放芯片之前接入电位器

也能搞,但是这样太麻烦了,而且机器被折腾的不成样子,另外运放端的输出还是没法控制,得从前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当然也许大侠都是享受折腾的过程。

知道这种东西,我车有方控,只是电位器那种旋钮的感觉,不是一下一下点击能比的来的,那种感觉,真没法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端的导通电压有区别吗?控制电压只有5v,负载端只有3v,这样能不能导通 ...

没有问题,只要栅极电压超过导通电压就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只要栅极电压超过导通电压就会导通。

买的货还没到,大神帮看下接法对不对,感谢感谢,没啥电路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货还没到,大神帮看下接法对不对,感谢感谢,没啥电路基础。

D极要接方控电阻然后再接到导航方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