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钟的日历上限问题

楼主(2020-08-01):
在外面捡了个电子钟打算修一下,回来一看发现种没坏,但是上面的日历只到19年,难怪被扔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种的日历改掉吗?
大神来瞧瞧

网友A:
更换控制芯片,某宝有卖。

网友:
看个时间不就行了吗…日历没啥必要吧…

网友(2020-12-04):
年份显示数码管引脚切断,改为固定显示

网友B(2021-06-12):
引用 网友A:
更换控制芯片,某宝有卖。

请问是搜主控还是搜小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搜主控还是搜小板

搜这个:“数码万年历电子钟表线路板机芯板I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这个:“数码万年历电子钟表线路板机芯板IC芯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073
我的是这样的,搜了下小板好像只有牛屎软封的,店家还没上班,等有人了再问问

网友:
以前的都是固化硬件的,只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