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设计了一个背夹充电器,怎么联系工厂生产出来?

楼主(2020-08-01):
感觉现在的手机续航好差,电量经常不够用,拖着根线充电也挺不方便,改双电池又得破坏手机而且总感觉不安全,充电宝也有线而且太重,想来想去就只有背夹好很多。

于是我设计了一款通用的背夹,里面想设计成老式手机可拆卸电池的样子,就是那种三个铜片或者四个铜片的硬包锂电池。然后加一个开关,手机没电点开就充。就这样增加个四五千毫安的电池,也不重,也不破坏手机,反正我可以接受。市面上已经有产品了,但是我不太满意,就自己开发了一个。工程原理图和solidworks文件都有了,但是我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不知道去哪儿把我的产品生产出来。

现在的问题有:
(1)淘宝上能买到的电池大多是带保护板的软包电池,而以前的那种老式硬包电池容量太小,我想找一款硬包电池,容量在4000-5000毫安左右,拆下来可以用万能充充电,去哪里购买?毕竟背夹尺寸主要参考电池大小。其实软包不是不可以,我不喜欢而已。

(2)外壳材料又有金属又有塑料,我如何去定模?是去找五金模还是去找塑胶模?我曾经考虑过3D打印,但是感觉还是想要普通手机壳那种材料,但是里面又得嵌上金属板(最好是薄的铝板),这个外壳我在solidworks里面很容易就实现了,但是具体找加工厂,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

(3)充电主板的选择,用普通的充电板可不可以?只需要5V2A的输出即可,暂时不考虑快充板,市面上成熟的充电板子方案可以用在我这个产品上面吗?

(4)其他一些小配件,诸如背夹里的microusb插口、手机硬包电池对应的那三个或者四个金属触点,联系什么地方去做?

综上,我的意思是我该去联系什么厂家,是一个一个联系,最后我自己组装呢?还是说有厂家能把我的东西一条龙全包呢?

最后想咨询一下,开发这么一个东西要花多少钱?一开始肯定是很小量的,不知工厂愿不愿意做。我自己倒是用3D打印机可以凑乎做一个,但是手工的东西品质太差,做不了那么好。

未来还要升级什么5G手机,据说耗电量增加2.5倍,我想对于手机续航增加的需求不会减低,我这类产品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在此跪求诸位大佬给我提提建议,东西很简单,但是怎么做成产品呢?该去找什么工厂?

图中就是我说的那种可拆的老式硬包锂电池,我就喜欢这类电池。软包电池不太喜欢。我的背夹就设计成了很容易拆卸这种电池进行更换的样子,这样老式的万能充也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不同手机外型对应不同背夹电源?

那还不如带一个移动电源。

网友:
你是要准备量产的吗?如果量产那就好办,你先自己3D打印一个成品的样子,然后拿着成品到塑胶模厂或者五金模,去跟他们谈。他们做塑胶的也会认识做五金的,同样五金也有认识塑胶的。谈妥直接一条龙,你直接给钱收成品就好了。你要是仅仅做几个,那只能做3D打印了。因为工作原因我也接触过不少金属模具厂和塑胶模具厂,略知一二,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来,我尽量解答。

网友:
就说下外壳吧,塑料开模基本不要想了,除非万儿八千的你也不在乎,我也没开过,但知道千八百的肯定是是做不下来。个人感觉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机加工,塑料金属都可以,但这在设计时就要考虑怎么加工的问题,不是随便画个图就能给加工出来的。

网友:
开个模具少则几万,多则十来万,先调查看看有没有市场。看看某宝上背夹电池销量还是没有移动电源多,所以你投入的钱有可能收不回来,你定价高了没人买,定价少了成本都收不回,还是比较冷门的一个移动电源。
另外有一些平台有众筹项目,你可以试试,这样资金不成大问题。

网友A:
苹果的手机背夹还是有货的,主要是苹果的手机,只要是屏幕一样大,背夹就是通用的。

而其他品牌的手机,几乎没有背夹,我估计还是量产成本太高所致。

至于我自己的手机,我直接把原装电池换成了一个3倍厚度(3倍容量)的电池,然后自己3D打印了个手机背壳。

网友:
别折腾了。。。。现在手机充电速度快。。。。比你这个背夹快

网友B:
冷静几天,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不值得你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静几天,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东西的价值不值得你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

时间已经花了,那就打样一个,自己用用。开模做成品,那基本上就是在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手机背夹还是有货的,主要是苹果的手机,只要是屏幕一样大,背夹就是通用的。

而其他品牌的手机,几 ...

牛人 佩服

网友:
自己3D打印吧,
独一无二

网友:
增加电池容量

网友:
关键安卓系列手机太多厂商,型号太多,一个型号不到一年就不卖了,不像苹果一样。所以安卓系列的背夹电池很少,做出来还没卖出多少一个型号的手机就停产了。

网友:
淘宝有3d打印的,几十块搞定塑料壳,然后再找一家加工金属部件,回来自己组合

网友:
“手机硬包电池对应的那三个或者四个金属触点,联系什么地方去做?”
那个东西叫【弹片式电池连接器或电池座】,有3P、4P,规格有77、68等等等等。百度一下,有厂家生产,不过你的需求量恐怕不足以让厂家动心

网友:
还是别玩了,这只是你的需求,大部分人不会买

网友:
感觉没什么销路 我身边的人大部分连充电宝都不用的 也就只有闲人和比较清闲工作的手机电量才会不够用吧

网友:
现在的手机电池都四五千毫安以上了,比你的背夹容量还高,快充1小时能充满,你用5V得充多久

网友:
这玩意儿受众极小,不如直接充电宝

网友:
已经有人做了  某宝很多成品   肯定拼不过那些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