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口味预警!电动化粪器类似厨房垃圾处理器拆解,用于小口径排污用的

楼主(2020-08-01):
租的群租房,阳台的位置改造的卫生间,在马桶后面发现了这么个东西
写着电动化粪器,搜了下是为了让马桶污水从小孔径管排走的
搜了下网上还没人拆过,拆开看看是什么原理

连着电源,插头上的按钮是强制开启

拆开上盖发现里面太多粪便了,倒出一堆粪便才稍稍看清

发现之前掉进马桶的塑料袋还在,看来这东西电机弄不碎。但之前扔苹果皮进去过,里面没有了,看来基本上也能当厨房垃圾处理器。
中间是搅拌器,下面应该是个电机,黑色的电线估计是连着电机的,黄色的管子好像是气压的液位开关
再往下拆好像得把两边管子用扳手卸掉,但没有扳手也没卡簧钳,不好拆了

网友:
大口味 正在吃饭呢 就看了

网友:
光看着图片,味道就已经出来了
不过确实为小口径管接坐便提供了一个方法

网友: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拆解

网友:
这,刚看完马蜂那贴想着起锅烧油,再看这贴。。楼主厉害,火钳刘明

网友:
看不下去了,要洗眼睛了

网友:
好吧好吧这才让我知道了有这东西

网友:
把条打成糜,然后再排出?

网友A:
淡定的边吃边看。。。佩服楼主,为啥要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淡定的边吃边看。。。佩服楼主,为啥要拆这个???

好奇呗网上都没搜到拆解的,反正拆完冲洗下也没啥

网友:
污水最好还是不要和雨水混排吧。

网友:
这味也太重了吧,佩服楼主的拆客精神

网友:
这也拆开看看,不就里边有大粪么?

网友:
不知这货的名字怎么起的??"娜斯琦"====="拉屎机"?????

网友:
真是佩服,这个比拆跳蛋更重口味,各位帮帮主们必须加倍奖励!

网友:
后悔进来看到这东东,明天不知道还能吃得下饭否??

网友:
这是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这是重口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呗网上都没搜到拆解的,反正拆完冲洗下也没啥

这电机要是漏电会怎么样呢??

网友:
天哈,为啥我要点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