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惠购那买的六合一读卡器

楼主(2020-08-01):
优惠购那买的六合一读卡器到了,最后是9.7元成交的
其实我不缺读卡器,家里飚王、川宇、绿联...贵的便宜的都有好几个了
,买这个是觉得接口什么还挺多的,价格不算贵,给手机当个额外的配件玩玩还行

但真要拿它拷贝数据啥的,还是建议买瑞昱RTS5306E版本的川宇C307
USB3.0的,搞活动的时候,比这个贵个4块钱左右,性价比更好一些

算是三无产品吧,因为无论是收到的东西还是宣传页面上,
都没有出现品牌厂名厂址那些信息(注意那张内部透视图)

这边这一头是USB-A插头,还可以分开,里面还藏了一个microUSB

左侧面是一个USB-A母座,读卡器可以变身OTG数据线,让手机读取优盘,连接外设啥的
由于没有HUB芯片,所以在OTG数据线模式下,读卡器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另外这个接口很有迷惑性,明明都是2.0的接口,里面却用了蓝色,这么看还以为是3.0的

另一头是type-C接口

右侧面是卡槽,一个SD的,一个microSD的

测试一下

可以正常识别,就是这个插头设计的有点浅,手机得摘掉保护壳才能顺利把读卡器插上去

拆开看看,外壳是通过塑料柱卡紧,没有用任何胶水,
所以慢慢撬是可以无损的打开的
刚一拆开,就发现内部和宣传图上的不一样,
不过买的时候我也没相信图片上的那种

背面

奇岩的MA8170

说句实话,读卡器用料不算差,但是就是这焊点看着让人很不爽

typeC接口这的焊锡太少了

USB-A这头固定焊盘,一边焊锡没吃透,一边压根就没焊接
主芯片焊点参差不齐,大的大小的小。

原来的那个T12焊台坏了,
换了一部新的,正好可以拿来练练手
熟悉一下

全部补焊

洗板后,这样好多了

typeC那打了一些胶固定了一下,就把壳子装回去了

外壳的丝印太多了,不好看,所以决定抛光一下
侧着光看还是能看到原来丝印的痕迹

网友:
可以吗?使劲儿的折腾,只要有闲工夫,

网友:
2.0接口差评了,很久没用那么低速了

网友:
用蓝色的接口,有点忽悠人的感觉。

网友A:
是硬封装的芯片,不知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B:
商品描述是3.0实际是2.0?
这已经是欺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品描述是3.0实际是2.0?
这已经是欺诈了吧

宝贝介绍我发帖的时候已经贴出来了,描述的是:USB2.0升级款,也就是没去用USB3.0宣传,
但是又是用的3.0接口的颜色...所以我说比较有迷惑性,万一有人没去看宝贝介绍,直接当成的3.0买的就比较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硬封装的芯片,不知使用情况怎么样?

发热还行,就是速度只能说一般,那个SanDisk SD卡用这个读卡器测速,读和写都接近30MB/S。
换飚王的SCRM360,能达到存储卡标称的读取100MB/s 写入50MB/s,差距还是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还行,就是速度只能说一般,那个SanDisk SD卡用这个读卡器测速,读和写都接近30MB/S。
换飚王的SCRM3 ...

一个3.0一个2.0的肯定就这样了啊

网友:
一样的,掳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