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主机整合完结篇

楼主(2020-08-01):
小主机、显示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634)、音箱都有了,再接再厉,继续整合硬盘和电源。。。。。。咸鱼找了个一样大小的空机箱,放硬盘和电源。硬盘用光驱位硬盘架(换硬盘方便),电源用12V8A加一个12V转5V(额定1.6A、 MAX 3A)。机箱开孔打眼一阵忙乎。。。。。最后组装成功。有图为证:

光驱位硬盘架

空机箱底面打眼---固定硬盘架

机箱侧面开长方孔---装硬盘架

硬盘架归位测试---外部

硬盘架归位测试---内部

硬盘架指示灯小板输出接口

硬盘架指示灯小板输入接口

主机箱再装两个小散热扇

两个小散热扇---内部

两个小散热扇---外部

一个小散热扇接主板SATA电源12V接口

一个小散热扇接主板FAN电源12V接口(图片拍错了!还是SATA电源接口。)

硬盘、电源箱顶盖钻个大孔穿SATA信号线和电源线

硬盘架固定好

硬盘架固定---内外看看

主电源正面

主电源背面

5V小板正面

5V小板背面

电源外壳

5V小板焊接连接脚

5V小板焊接在洞洞小板上正面

背面

电源组装成功

楼下继续。。。。。。

楼主:
接楼上:
硬盘和电源归位

通电测试

全体归队

各个方向

各个方向

各个方向

各个方向

通电成功---此时36.3W

此时35.6W

视频---此时35.4W

此时32.3W

音频---此时34.4W

此时32.4W

电影---此时36.8W

总结:整体还行,能达到听音乐看电影的要求。就是电源选的有点大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可以可以 哈哈

网友B:
这5V小板吃得消吗?是硬盘上用的吧?

网友C:
你这烧的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 哈哈

折腾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5V小板吃得消吗?是硬盘上用的吧?

5V小板额定电流1.6A,最大3A。
我的日立硬盘5V是458mA,其它都是一二百毫安,完全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烧的不清啊~

三十六度八,还差点。。。。。。

网友D:
很实用,节省空间,静音

网友E:
上SSD,好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SSD,好用得多

有几块大硬盘用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节省空间,静音

既满足需求,又能折腾着玩。

网友F:
问一下是那款小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是那款小主机?

小主机请看另一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