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华威锂电头灯充电

楼主(2020-08-01):
最近撸了两只头灯,现在都怕没带保护不拆开看下不敢用了。虽然这灯是用专用4.2V充电器,但为了直接可USB 5V充电,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了呢。拆开一看好在空间大,可加4.56充电板及保护小板,原来想用一体充电板但不好放。可能有朋友说加了充电板看不到指示灯怎么办?这个打孔虽然不难,但我装自行车上要防防雨水的,打孔后防水不太好办,再个这小板的位置打孔也打不到好位置,干脆不开孔。反正我固定在自行车上后是使用充电宝充电的,充满了没输入电流充电宝自停的。万一非要看下可把灯头旋开就是。刚才把这个充电器给昨天拆的危险头灯用,那个加充电板放不下。

网友:
看着还真不错,锂电池的,加个保护板完美

网友:
说真心话,对这种头灯我不敢买不敢用。
功率不够,散热不好,造型也勉强。好几年前买的那种两只18650电池的头灯挺好。铝合金外壳,空心灯珠仓,T6灯珠,两只锂电池在后脑勺,重量比较均衡,几年前用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转个小孔,注入点热熔胶,这样既防水又可以看见充电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