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入坑艾默生675W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0-08-01):
看你们都买,我也耐不住寂寞了,到手发现是REV N 型号7001484-J002,和大多数到手的不一样,输出端两个滤波电容(你们的是三个),品相也不太新,待机风扇噪音略大!

用伊莱科万用表空载测12.24V、负载7A左右居然掉压到12.22V,看坛友负载几百瓦电压都纹丝不动,眼前就出现一群草泥马,看来我人品不行

平衡一下心情,也没兴趣拆机了,更不可能买别人做好的尾插。自己焊个船型小开关,再做个全铜(包括螺丝)接线端子,正负极用紫铜片连接到接线端子(防大流量),对了是20包邮买的。END

楼主:
由于此电源现在要在家庭中使用,不像服务器机房那么洁净,为了防止小虫虫,剪了两片铁网用磁铁吸在前后通风口,这样稍微安全些。

网友A:
这个铁网搞得很厉害啊!

网友B:
我也是这周剁手的,咸鱼23¥包邮,跟大伙的版本一样,按照Q大师的教程轻松改成可调了

网友C:
7A负载,电压才掉0.02V,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人家说纹丝不动,也就说0.X位不变而已。

我买了两台自己改好了,23包邮,是157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A负载,电压才掉0.02V,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人家说纹丝不动,也就说0.X位不变而已。

我买了两台自己改好了 ...

我还以为他们说的纹丝不动、就是数值一点都不动呢,照你这样说我的也属于纹丝不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网搞得很厉害啊!

怎么样?铁网剪的还是比较工整吧?一把普通大剪刀咔咔一通猛剪,效果还是不错的,磁铁吸着固定取下方便。

网友D:
我的是20入手的,一直没想到怎么改,自己想的已经买了U形上螺丝的PCB连接端子,可以一路12V一个,正负分开,没想到可以合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周剁手的,咸鱼23¥包邮,跟大伙的版本一样,按照Q大师的教程轻松改成可调了 ...

我也想改,但是不太懂电路,就没下手,我去矿石论坛看了有人能改到19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20入手的,一直没想到怎么改,自己想的已经买了U形上螺丝的PCB连接端子,可以一路12V一个,正负分开 ...

看了好多改后面接线的,都不太美观,特别那些用热熔胶或扎带固定的,强迫症表示受不了。花15块钱买成品尾插又感觉不划算!

网友:
哇塞!这电源不错呀!谁能送我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改后面接线的,都不太美观,特别那些用热熔胶或扎带固定的,强迫症表示受不了。花15块钱买成品尾 ...

不划算,真心不划算,
Q大师改的从机箱里面焊线外面用接线柱是比较美观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划算,真心不划算,
Q大师改的从机箱里面焊线外面用接线柱是比较美观的方式 ...

我手里没有接线柱,去X宝看了一下便宜的不是铜、铜的要几块钱一个还不包邮,特意去买也不划算,毕竟电源才20元包邮的东西,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改后面接线的,都不太美观,特别那些用热熔胶或扎带固定的,强迫症表示受不了。花15块钱买成品尾 ...

哪里有成品尾插?我本来是想搞成品尾插的,一直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成品尾插?我本来是想搞成品尾插的,一直找不到

咸鱼上就有,15包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咸鱼上就有,15包邮

居然贵过鸡了…有这个钱还可以再撸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贵过鸡了…有这个钱还可以再撸一个电源…

所以除非强迫症买,一般人都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除非强迫症买,一般人都不会买的!

强迫症表示也不会去买…

网友:
为什么我去下单,不单23元/只,还需邮费7元/只,10元/2只的!

网友:
好像都是23包邮吧,你的现在20还能包邮?发一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