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用18650 1.5伏电池的手电吗?

楼主(2020-08-01):
有用18650  1.5伏电池的手电吗?
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电池,不用太浪费了。

(不知道在哪个版块发合适,只好发在这儿了)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18650锂电池就是3.7V的,怎么会是1.5V,有1.5V可充电锂电池,但一般跟普通5号电池尺寸一样的。你是想用掉18650电池还是想找1.5V的手电?

网友:
18650只是尺寸规格,意思电池是直径18mm,长度65mm,电池类型就很多了,18650最常见的就是你说的3.7V锂电池和3.2磷酸铁锂,还有比较少见的镍氢或镍铬电池,同理,14500和10400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说的意思,18650锂电池就是3.7V的,怎么会是1.5V,有1.5V可充电锂电池,但一般跟普通5号电池尺寸 ...

NONONO,18650只是规格,使用什么内容,看情况去,我手里有几个绿皮的18650的1.2V镍氢,是拆一个老笔记本电芯拆出来的,就如同14500(14505)10400可以是充电LI,也可能是一次性LI,或者是镍氢,镍嗝,或者空气,干电池,等等,2032也有一次性和可充电的,因为这些标准封装是世界通用的,所以不管什么结构的,最终要塞进去才能流通

网友B:
如果确认是1.2-1.5V的,可以使用焦耳小偷的灯头

网友C:
我也有很多18650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是1.2-1.5V的,可以使用焦耳小偷的灯头

有这样的电灯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很多18650电池啊

我说的是镍氢镍铬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镍氢镍铬电池

那也是1.2v的啊,18650规格的,要适用于1.2v的只能专用了

网友:
18650的手电不要太多吧

楼主:
自锁开关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