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教PHISON S11+8A1M W2BIN3的品质如何?怎么看FLASH质量?

楼主(2020-08-01):
目前市场8A1M 的FLASH相对货比较多,W1 和W2 bin3的FLASH各种测试软件测下来性能也差不多,但价格相差不少,如果考虑批量进货的话,W2BIN3的品质可以考虑吗?主要差别在哪里?搭配Phison S11 和SMI2258的主控哪个比较好,差别在哪里?希望有专业人士帮忙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HY V4配S11有价格优势,群联跟慧荣这一类的lessDRAM主控都差不多的,区别是S11 2通道16CE,58XT 4通道16CE,但是群联的算法更好一点、而且S11成品跑分很好看,且58XT三包期内故障不良明显多于S11但是用W2就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售后问题,一锤子买卖可以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 V4配S11有价格优势,群联跟慧荣这一类的lessDRAM主控都差不多的,区别是S11 2通道16CE,58XT 4通道16CE ...

Toshiba的分级是怎么表示的?

我没听过BIN3的

只听说过BIN1和BIN2的(一个供应商给我们展示过产品PPT的时候,ADT开头什么的忘记了),有原片和晶圆两种模式出售

还有一种是降级片,东芝也卖?和镁光、SKHynix都搞一个子公司这种模式来出售?

BiCS系列的FLASH ID,有8个字节,后面的两个字节是不是隐藏了什么秘密?大神能分享下?

例如:
98,3C,98,B3,76,72,08
98,3C,98,B3,76,72,0D

要是没记错还有不同的,拆的比较少,所以映像不是很深刻

网友B:
FLASH的质量都靠测试

按照JEDEC组织提供的建议来测试

性能,可靠性,老化测试,高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 V4配S11有价格优势,群联跟慧荣这一类的lessDRAM主控都差不多的,区别是S11 2通道16CE,58XT 4通道16CE ...

谢谢回复,想再请教一下,PS的ECC卡控和坏块的卡控比SMI的设置要高些,我看到PS的ECC卡控TLC和MLC 到180,SLC 20, SMI TLC和MLC只有50, SLC一样,坏块卡控到了255,有点怕怕的, 能详细指点一下ECC和坏块的卡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的质量都靠测试

按照JEDEC组织提供的建议来测试

现在主控对坏块的识别与管理是越来越强了,严格品控的话还是可以,但也因此一些体质较差的FLASH用在SSD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