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苏泊尔电饭煲自动跳到保温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8-01):
苏泊尔电饭煲换了电源板、顶部传感器和底部传感器,现在通电还是会自动跳到保温然后有跳回来自动循环,除了显示板其余的都换了,求教显示板上边哪个地方的问题。

通电后自动跳转到保温上

无需人工操作自动取消保温

显示面板正面

显示面板背面

芯片ABOV MC96F8316SM  1546D

求教大佬这个电路版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A:
锅底洗干净,恢复出厂面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底洗干净,恢复出厂面目先。

锅底是干净的,开始就是因为没放内胆倒的米才出现问题的,所以最早就清理了

网友B:
按键可能漏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可能漏电了吧?

按键漏电怎么测?换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可能漏电了吧?

已经把保温开关去掉测试中,谢谢大神

网友C:
碰到6X6X5就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6X6X5就全换掉

嗯嗯,谢啦

网友D:
换按键  可能按健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按键  可能按健漏电

已经换了,测试中,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啦

这都是厂家下的套自行维修不计人工最好换防水开关

网友(2022-05-16):
最后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