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隔壁购买了2块SD卡微型录像机,研究指导下

楼主(2020-08-01):
弄了2块裸机微型插卡录像机主板,想这个很好玩,谁知道这么多接线蒙了,不知道如何接,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板有点山寨啊

网友:
这是要抓老王吗?细思极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板有点山寨啊

高手指点,能点亮就行,

网友:
先查主控输出类型吧

网友:
顺着二极管找电源,顺着铜箔找gnd,绿灰应该是数据,剩下两根可能是补光。你这个直插卡找到+-就能用了,先用4v试试热不热

网友:
主控没型号,摄像头又找不到资料,我看见了也不敢下手。

网友:
老五家的东西.老五现在搞的东西都不咋地了!没啥可玩的!

网友:
针孔摄像头,想干嘛

网友:
查查主控datasheet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指点,能点亮就行,

看图瞎蒙的,电源应该不错,信号线可能有错

网友:
在哪买的求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