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上的Type-C接口,大师们是怎么用的呢???

楼主(2020-08-01):
电脑主板上的Type-C接口,大师们是怎么用的呢???

浪费了几年时间呢......

大师们教教俺吧亲......

电脑主板上的Type-C接口,大师们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可以用3.0以上的转接头,再转出一个3.0以上的口子用

网友:
有移动硬盘用这个口子的

网友:
插手机,插c口的硬盘,u盘,反正就是插外设的

网友:
买个PD CTOC的线就能用了
A TO C的线无法使用

网友:
赞,这主板后面接口真够齐全的。~

网友:
有C对C的数据线啊

网友:
type-a type-c 都可以接nvme的移动硬盘
也只有nvme的移动硬盘 能达到 1000m的读写了
其它无意义
因为type-a type-c 主要是高速存储设备
也就是nvme 移动硬盘

当然接网卡 和声卡也行

网友A:
typec公对公线,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接口在pc上意义不大,又不是笔记本需要节省空间,用typea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公对公线,实际上我觉得我这个接口在pc上意义不大,又不是笔记本需要节省空间,用typea也没什么不好 ...

针脚太少,传输带宽不够

网友:
插使用这种接口的移动硬盘,速度很快的

网友:
貌似显卡不能用。USB全功能支持。。。还可以充电

网友:
目前没什么用,数据线不好买还贵的要死,C口设备也少的可怜。
说是说C口是战未来的,但是都吹了那么多年了还是没看到多少C口设备,所以C口一直是最没用的接口

网友:
目前没啥用,以后TYPE设备普及了,就能用了。

网友:
这个是万能口,对笔记本来说更重要。TAOBAO 去搜 type C 转接  缺什么补什么

网友:
这个口支持苹果快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