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ROSE 拆解』拆个TP LINK WDR6500 V7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8-01):
朋友淘汰的路由器,送我了。等有时间正好把家里的885N换掉。现在的路由器啊,天线越来越多。。。
再过几年天线会不会多的跟牙刷似的?

背面两个螺丝,大面积散热孔。

真想喷TP设计模具的。。。
一个路由器,搞那么多卡扣。而且还超结实。。。
拆过好多TP的路由器,都是这样。。。

lan口网变。6500 V1版是千M的网口,如今到V7居然缩水到百M。。。

wan口网变。

DC-DC

高通9561主控。

5G无线高通9886。

升邦 8M 存储。

晶豪 64M DDR2

5G部分两根天线。

2.4G 3根天线。

背面一张大铝板。

2mm的厚度可以称为铝板了。不然就叫铝片了~

拆下铝板,导热硅脂全部干了。

清理好铝板和PCB上干掉的导热硅脂,重新涂硅脂。
习惯性的给U和5G芯片粘上散热片。

这样可以安心一点了!

网友:
是不是新的路由器都用这个缩水主板了,最近看到都是只有芯片加外围几个贴片就完事了

网友:
V7是100Mbps

网友A:
散热片像花瓣,挺好看的。
我有个路由和WDR6500 V2版一样的配置,刚好openwrt官网支持其V2版,就刷openw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像花瓣,挺好看的。
我有个路由和WDR6500 V2版一样的配置,刚好openwrt官网支持其V2版,就刷openwrt ...

V7能刷么?

楼主:
居然发重了。。。这网啊。。。

网友B:
众所周知,下一版本会少俩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所周知,下一版本会少俩电容

铝板会薄0.2:lol:

网友:
实际不是缩水。tp6500本身就分千兆版和百兆版。你这个就是百兆版的。千兆版在参数上有标识千兆版。没标千兆版的就是百兆版。

网友A:
WDR6500 V2好像是QCA9561+QCA9882+8M+64M的配置,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7065
不知道QCA9882和QCA9886的驱动是不是可以通用。
有编程器的话可以随便刷机玩,没编程器的话不建议刷,害怕成砖。
我刷的是openwrt 18.06,一般家用,没任何问题。官网https://downloads.openwrt.org/releases/18.06.8/targets/ar71xx/generic/进入页面后按F3,在页面搜索“6500”即可看到,两个随便下载哪个都行。

网友:
哈哈,别的都缩水了,就这个天线越做越多!

网友:
天线那么多。内部就缩水到1个芯片算了

网友:
带机量我不敢说,但tp的无线性能还行

网友:
改固态吧!这个品牌的电容太糊弄人了

网友:
比我现在用的要好。

网友:
我捡到的貌似比这个好

网友:
缩水三贱客的外号不是白叫的,后面用了那么大块铝板散热,说明发热量不小,芯片底部跟PCB焊接的,PCB也有过孔,上面就没必要粘散热片了。

网友:
基础扎实,各种元器件如数家珍,手工一流,发帖有图有解说,图文并茂,图片清晰,取景精准,文字生动,描述准确,由不得点赞

网友:
看到散热片,还以为翻到了前几年的贴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R6500 V2好像是QCA9561+QCA9882+8M+64M的配置,和你的有点不一样。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 ...

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