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8脚贴片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20-08-01):
到手两个5口usb充电器,一个插电正常,另一个低压端MOS管和散热片缺失,补焊同型号MOS管后插电无输出,300v高压正常。电源管理芯片为8脚贴片,丝印为AGH2YA,到处都查不到资料。周边电路如下图:
麻烦各位老师指点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或是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提前谢过各位前辈。

网友:
NCP1215DR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根据你的画图

网友A:
补一张官方PDF图

楼主:
好像还真是,我再好好研究研究,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官方PDF图

这个芯片好像资料很少,跟同类型号管脚排列差别也挺大,不知道有没有能代换它的常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