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亦求精』百视通R3300L高安版拆机+参数详情

楼主(2020-08-01):
这次拆的是百视通R3300L高安版,板子正面有CA标志,全卡扣设计,建议从HDMI口哪里开始翘,指甲、平头螺丝刀、拆机片均可。
先报参数:
CPU: Amlogic S905L
RAM: Nanya NT5CB256M16DP-EK DDR3 512MB * 2 = 1GB
ROM: TOSHIBA THGBMHG6C1LBAIL 8GB eMMC * 1 = 8GB
WLAN: RTL8189ETV
接口: USB2.0 * 1, MicroUSB * 1, AV * 1, HDMI * 1, Micro Sdcard Reader * 1, 10/100M eth * 1

参数格式参考milton写的,我觉得很清晰。

板子正面

内存、闪存

无线

盒子内部

外壳

这个盒子整体做工比较一般吧,主要还是出的比较早,盒子配置比较单一,固件多。但现在闲鱼基本都在50以上了,不建议入坑。
另外最近刷机又搞炸了,uboot也进不了,有这个盒子的大佬们要是肯动手备份一份固件,感激不尽!

备份固件方法:
插入8G及以上大小的U盘,找到U盘的位置,比如/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下面命令中对应路径需要改为你的),接TTL线/adb(需要有root权限)
a. 如果U盘是exfat格式的,输入”dd if=/dev/block/mmcblk0  of=/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img“
b. 如果U盘是fat32格式的,输入”dd if=/dev/block/mmcblk0 | gzip > /storage/external_storage/sda1/mmcblk0.img.gz“
如果刷了armbian,上面命令也是通用的,或者用自带的ddbr来备份

高安版和非高安版均可,系统不限,我想对比一下(又得上编程器了gg)。

网友A(2021-07-13):
分区编号 # cat /proc/partitions
    0     512000 zram0
    0    7634944 mmcblk0
    1       4096 mmcblk0p1
    2      65536 mmcblk0p2
    3     524288 mmcblk0p3
    4       8192 mmcblk0p4
    5      32768 mmcblk0p5
    6      32768 mmcblk0p6
    7       8192 mmcblk0p7
    8       8192 mmcblk0p8
    9      32768 mmcblk0p9
   10      32768 mmcblk0p10
   11     524288 mmcblk0p11
   12      32768 mmcblk0p12
   13    1048576 mmcblk0p13
   14      65536 mmcblk0p14
   15    5074944 mmcblk0p15
   96        512 mmcblk0rpmb
   64       4096 mmcblk0boot1
   32       4096 mmcblk0boot0

我发现只能整个emmc备份,不能按照分区备份吗?分区备份就提示mmcblk0pXX 不存在

楼主(2021-11-21):
引用 网友A:
分区编号 # cat /proc/partitions
    0     512000 zram0
    0    7634944 mmcblk0

大多数分区应该是可以的,只有少数几个分区不行。应该是链接过去的或者挂载到内存中的吧。按分区备份可以用来备份系统,不过用来救砖的话就不一定能成功了。

网友(2022-09-11):
大佬,刷机成功没,我刷机成功了,刷机包我有,如果需要私信我,不收费的

网友(2024-06-23):
高安版的看到了头疼,能不能解密,把高安版改成普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