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廉价锂电钻充电器发热巨大的原因+白菜价众仪马甲VC3266L+交流钳表

楼主(2020-08-01):
大家都爱掳廉价货,所谓一分钱一分货,买的不如卖的精。
今天看看廉价货锂电钻配的充电器为啥这么热吧,
顺便把新掳的白菜价众仪马甲交流钳表给拆了。

先看充电器,就不说品牌了,自己对号入座,总之是论坛掳的廉价锂电钻配的。
轻飘飘不说,充电还特别热,忍不了,拆!
板子正面异常简洁。

背面有贴片元件,PWM芯片内部集成MOS,没有打磨,印字HC2515,
这是一颗6W的原边控制AC-DC充电控制IC
产品型号
工作模式
能效
功率(W)
待机功耗(MW)
功能
工作电压
应用
封装
规格书
HC2515A
PSR
6
6W
75MW
恒压恒流4% OVP OTP 抖频
7V-24V
充电器 适配器
SOP-7

再次看正面,一颗10欧姆的电阻在初级当保险丝,
一颗3欧姆的电阻在次级,检流转灯,我的天哪,
别人家都是0.1欧姆电阻检流,这家老板是疯了吗?
为了省一颗运放芯片,完全不顾充电效率了吗?震惊!

假装用放大镜拍一下IC,原边控制,没有光耦和TL431

次级有一颗待机电阻1.5K,所以充满电还是得把充电器拔下来,空载也有功耗的

把电路图画完,发现还是称重一下吧,一两重的充电器,啧啧啧
左边是电路图,流过3欧姆电阻的电流大,二极管红灯和绿灯一起亮,混合橙光,
流过3欧姆电阻电流小,绿灯亮,红灯不亮,实现转灯。
标称0.8A电流,流过3欧姆电阻的功率接近2W,
也就是说近一半功率都消耗在电阻上了,
能不热吗?小烤炉啊

光说没有用,还是测试一下吧,
用隔离变压器供电,230V-AC,
安全第一,毕竟是要用万用表捅高压侧的,小心一点,
隔离变压器很好弄,找两个型号相同220-24V的牛,头尾相连,
输出就是隔离的220V了。

通电空载绿灯亮

空载电压13.19V,比锂电池充满电12.6V要高一个二极管压降,防止回流

把输出线焊上,打胶固定,充电池试试看

空载电流为0,钳表测不出来,功率计也送给坛友了,想个办法测电流,
用万用表交流档测初级10欧姆电阻两端的压降,0.041V,折算4.1mA,
待机功耗0.9W,比标称的75mW可是高了很多,当然,也要考虑万用表交流档误差。

插上电池,橙光,不到一分钟,板子开始发热,
尤其是3欧姆电阻烫手到无法触碰

充电功率0.037A*220V,8W了,超过芯片6W设计了

简单啊,把3欧姆电阻短接不就好了,拆下来用导线短接,
这下充电也没有指示灯了

但是板子依旧很热,用温度探头测了一下芯片上盖,我的天,80度,
里面不得一百多度啊,
看来厂家在次级用3欧姆电阻不仅是转灯指示,还tm有限流降功率的作用,
怕满负荷运行初级芯片炸了,用心良苦!

既然3欧姆电阻省不了,还是焊上吧,引脚掰弯离电容器远一点,
别把这个草包电容给烤炸了

满载电流0.034mA,功率7.48W,超过了芯片6W,我觉得是钳表不准,
测10欧姆电阻两端电压,0.36V-AC,9.92W,好吧,两个表都信不过。

测去掉3欧姆电阻的功率,0.453V,换算功率10W,难怪芯片这么烫。

到这里,充电器就折腾完了,慢慢充电池去吧,热就热。

下面看看新掳的交流钳表吧。

先说价格用红包,到手十块钱出头,挺便宜的,
收到货发现好tm迷你,

盒子很小巧也很薄,交流钳表很多年前玩过,
把老爸的拆散了装不回去扔了,这次看到有便宜的掳一个

这个牌子是众仪马甲海外版,所以说明书都是有英文的,
表笔很差劲,送了一对7号电池,说实话,就是看中它用7号电池才掳的

装电池,螺丝很差,外壳塑料很廉价,难道是出口拉非的啊,
编号2007,难道是07年的产品库存到现在么。。。。。。。。。。。。

开机正常,想用NVC来着,怎么着都没有反应,以为坏了

测交流电,220V倒是很准

最后,原来是要插表笔当天线才能测NVC,挺灵敏的,实用

最后把它拆了,大牛屎一片,
干活还是买个好点的表,吃灰玩玩掳个便宜货就算了哈哈哈

网友A:
留名,钳表还有链接么?

网友B:
这主要是为了晒表

网友C:
好文章,最爱看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文章了。感谢分享。

网友D:
增大一点2R0电阻,应该可以降低最大功率。然后再取消3Ω的电阻,能降低发热吧。

网友E:
米霍克的老板哭晕在厕所了没》?

网友F:
没一个人打赏也不能打赏,这是老大今天发了其它帖子吗?不然限制是不是太猛 了点,现在人气都限没了呢。

网友G:
电阻去掉,2欧电阻改大就可以限流了~

网友H:
给个钳表链接看看

网友I:
充电器里面确实长得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霍克的老板哭晕在厕所了没》?

米霍克第一批的充电器,次级有个358负责转灯。初级芯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大一点2R0电阻,应该可以降低最大功率。然后再取消3Ω的电阻,能降低发热吧。 ...

谢谢大师指点,改好了,去掉3欧姆电阻,初级电流检测增加一个2欧电阻,功率降低一倍。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名,钳表还有链接么?

₴bEKgcZBV4cy₴

神秘口令,其实好很多家都卖这个价,关键是要搞到红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是为了晒表

。。。。。。。。。
被发现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最爱看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文章了。感谢分享。

过奖了,其实五楼和八楼才是真大神,

俺是小白瞎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霍克的老板哭晕在厕所了没》?

掳了四把充电钻,这个充电器应该不是米家的,他们家有358运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一个人打赏也不能打赏,这是老大今天发了其它帖子吗?不然限制是不是太猛 了点,现在人气都限没了呢。 ...

谢谢捧场,今天仅此一篇哈哈,好久没发帖了,昨天和今天有空就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去掉,2欧电阻改大就可以限流了~

谢谢专家指点,改好了,加了一个2欧电阻在初级,功率减半,哈哈,我怎么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个钳表链接看看

13楼有口令哈,多家价格相同,多搞点红包就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充电器里面确实长得太差了

确实比较惨,除了芯片没打磨,剩下的都是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