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新买的夏新v8基础版机顶盒拆了

楼主(2020-08-01):
夏新v8基础版,之前应该是套餐里1080基础版,现在改成720基础版了,以为还真变不了1080呢,
其实就是商机出厂默认720,可以手动改成
1080P,拆开看看吧,欢迎拍砖
先上图,不经常发帖,如有小白望请海涵

这东西值就值在1+4 H2,留有USB空焊位,TF卡槽空焊位,
加几个电阻应该就可以用了,tf卡槽可用tf卡刷香橙派游戏机镜像,
当个游戏机玩

楼主:
最可恶的地方是商机刷成篡改的8+64 rk3688,安卓7.1,显然不可能,正下载H2通刷固件,刷完还原真是配置看看

网友:
这种配置打游戏足够好?:Strive:

网友:
被阉割了好多部分。无线没了?
我现在用的两个盒子是垃圾站5元钱买的移动或者电信定制的机顶盒,拿回来破解。

网友:
没有无线芯片啊

网友:
H2芯片的性能一般,这价格也就是厉害。

网友A:
这款插上网线就能直接看中央台和卫视台么?想买给老年人用

网友:
之前看到了,对CPU这块不熟,没想到居然CPU型号造假,能刷香橙派就很舒服啊,4个DDR位 一个tsop48的flash位。想折腾应该可以升级内存和flash

网友:
当个香橙派倒也不错,可惜无线被阉割了,SDIO的无线还不好买

网友B:
运存是单颗256m 4位的*4颗=1g*4位,通俗易懂的说是512m运存,cpu工作再16位模式下,本身性能不高,再被压缩成16位模式运行性能更差,而且512m
16位运存就别指望上真1080p显示了带不动的(设置成1080p实际是假1080p,用软件就检测出了一般是1280*720的分辨率,但接的显示器会显示1080p实际是720p插值);存储芯片为4g 异步mlc闪存,不支持ddr加速,速度大概写入5mb/s读取12mb/s左右,这个读写速度机器会多慢不用我多说吧;
全志h2+的资料大致找了下,4核a7架构1ghz主频,400系的双核gpu,发热比较大,香橙派开发板用的就是这个cpu,算是有折腾的价值但性能捉急啊

至于刷机没什么太大问题不用去因为适配WiFi芯片而费力找刷机包,但刷机没什么意义反而得不偿失,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缩水盒子的原厂固件都费尽心思的做了优化以保证如差的配置能用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存是单颗256m 4位的*4颗=1g*4位,通俗易懂的说是512m运存,cpu工作再16位模式下,本身性能不高,再被压缩 ...

看来你说得对。之前看错了,还真是4bit颗粒,拼成16bit,带宽太低了,看来只能当游戏机了,不过感觉启动速度和电视家等软件还说的过去,和s905的差别不大,看个电视还行

楼主:
H2比之前H3阉割不多,基本上就是4k支持,1080P硬解没嘛压力,毕竟是dsp硬解,你非要软解那就拿你没辙了

网友C:
等待楼主改游戏机。

网友:
先前购过个,一看,太差,退了

楼主:
稍微专业一点的软件一测,便原形毕露了,测试成绩也的确可怜

网友:
刷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插上网线就能直接看中央台和卫视台么?想买给老年人用

装个电视家之类的app,设置开机自动启动,不然老人用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插上网线就能直接看中央台和卫视台么?想买给老年人用

可以的 装上HDP或者电视家 方便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待楼主改游戏机。

直接装模拟器不刷机不是也可以么?

网友:
电子垃圾,A7的机顶盒就不要碰了,买回来只能看看直播,其他能被卡死,什么模拟器这些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