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大灯改超亮移动手电

楼主(2020-08-01):
效果预览

-----------------------------------------------------
之前想把电动车改改大灯来着,买了俩灯,实测15w,超亮的,看了看壳子里啥也没有,挺多空间,一比划刚好三颗18650加保护板够地方,何不改个手电呢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个了,第一个改完以后好亮好亮的,晚上钓鱼那一片一照,有个钓鱼的小伙子说,这个灯才射眼睛,让我关了

所需部件,18650三颗坏掉的锂电钻电池拆出来的,12V,3串充放保护板,也是锂电钻的,自复位开关一个,因为功率太大,发热惊人,自复位的刚好。
分割线---------------------------------------------------------
第一步,拆开外壳,去掉加固的隔板

第二步,把电池比划进去,计划计划走线

第三步,照着电路接线,没有点焊机,只能电烙铁上了
老怕这玩意把电池烫炸了

测试充放电是否正常

第四步,放进壳子里,计划安装开关和充电口

没有合适的工具,只能拿洛铁烫了,还是没烫圆

成充电口倒是很合适

第五步,接上开关的线路,然后盖上盖子,
这里就有一点不好了,俩电池叠放会把电路板顶高两三毫米,盖不上,于是拿刀烧红然后把塑料透镜削一部分下去,上回没想到这个办法,我拿小锉锉的

最后就可以盖上盖子了,比起原来,只是侧面多了个开关,重了一点

网友A:
灯发热厉害,电池离这么近有没有危险

网友B:
楼主住的刚搬的新房,都没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发热厉害,电池离这么近有没有危险

那块铁板拿着的时候手会摸到,发烫就歇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住的刚搬的新房,都没灯

不是,是楼顶看隔壁的烂尾楼,都烂了十几年了,买那个房子结婚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网友C:
换普通18650续航更长

楼主:
很亮,就是聚光性不好,别照人眼睛

楼主:
我们这边喀斯特地貌,有溶洞,带去玩了一下,和20块买的手电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自己做起来,只花10块钱买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普通18650续航更长

手上18650普遍1300毫安,其余的不配对

楼主:
站在8楼,照楼底下

网友D:
加分支持,
想问楼主续航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分支持,
想问楼主续航几个小时

个把小时,那块铁板也是灯珠散热用的,手一般都摸得到,亮5分钟左右就会烫的拿不住了

网友:
这东西是真的很亮,我专门装那个车上,射远光狗

网友:
能不能给灯的链接

网友E:
兄弟你这是晚上去公园、溶洞捉JIAN专用设备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是晚上去公园、溶洞捉JIAN专用设备啊!哈哈

反正比一般汽车的卤素近光灯亮多了

网友:
这种灯原先设计用在车上是有道理的,车开起来的时候能帮助灯珠散热,你这样一改风冷散热就没了,所以发热就快,寿命肯定也会下降。你可以再并一个散热风扇上去,串个温度开关。

网友F:
坑多多9块钱买过一个,装电动车上2天就坏了,这灯不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坑多多9块钱买过一个,装电动车上2天就坏了,这灯不奶用

淘宝买的,两个多月了,两个都健在,注意散热

网友:
我有一个摩托车大灯 带透镜的  超亮 本来想做成手电之类的照明用  当时功率太大了 将近70瓦  后面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