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宏基电脑win10 激活问题

楼主(2020-08-01):
通过开始-设置-更新和安全-激活的电脑操作.形成如图效果。说已用关联数字许可证激活。可用word时,电脑提示仍要激活。请大侠继续帮帮我。先谢了。

网友:
office好像要另外激活的,去网上找激活软件就行了,我office用的不多,还是用老版本的office2007

网友:
office和windows又没关系。。。Windows都不自带office的,office你下个heu kms激活器

网友:
那是office要激活和系统激活没关系

网友A:
wps解决问题了  一直都是用w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s解决问题了  一直都是用wps的

即如此,请你推送个WPS的下载链接。最好是干净的(即不要那种附带的杂七杂八的app).

网友(2020-09-04):
不像以前了,wps现在也是上身泥。想找干净的难!

网友:
电脑预装的office,一般只能用一年,之后要重新购买

网友:
永中office免费还没广告,wps太流氓捆绑广告

网友:
wps只用政府采购版(核电站),其实政府版也有广告,还得去掉自动升级,并且改成代理连接

网友:
WINDOWS激活和OFFICE软件没有关心,下载旧版本的OFFICE一般都不用激活

网友(2021-03-02):
早年的龙卷风2007免激活的一直在用

网友:
笔记本预装的office,看介绍是不是永久版的,有是一年试用版、永久版等。先联网激活完系统,登录微软账号就可以激活office软件了吧。不过也有个别BUG问题激活不了。我去年帮亲戚买台thinkpad笔记本就是系统激活完office死活激活不了,还原系统,重装office各种操作都搞不定。最后联系客户说要我提供各种序列号、用户名等等,然后他找去微软售后。我想拉倒了要等好些天,这都要过年了。就自己直接装个精简版先用用。

网友:
windows系统和office365是分开激活的;windows系统的数字许可证和账户关联的意思是,当你这台电脑重装系统后,只要你在联网后登录账号,系统就会自动重新激活

网友:
咸鱼买个注册码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