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各位专家一下,这俩卡啥区别哪个好

楼主(2020-08-01):
这俩卡详细说说都有啥区别,哪个好

网友A:
不是专家
第一个是U3卡,第二个是C10卡,第一个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家
第一个是U3卡,第二个是C10卡,第一个更快

搁在相机或者记录仪有啥说啥区别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搁在相机或者记录仪有啥说啥区别没有呢??

那得看你的相机需不需要这么快的传输速度咯,看视频质量

网友B:
第一个可以装在手机里装APP,速度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可以装在手机里装APP,速度更快

第二个呢?不行吗?

网友C:
两个速度不一样吧,一个u3   一个c10

网友:
两个容量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速度不一样吧,一个u3   一个c10

下面那个寿命会不会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寿命会不会更长

和寿命无关,
寿命一般和写入数据总量有关,再有就是和电压温度什么的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专家
第一个是U3卡,第二个是C10卡,第一个更快

上面那张卡读90写50,下面那张读160写90(要闪迪读卡器),你说哪张快?
千万不要学点皮毛就出来了,看清楚下面那张是标C10是以为卡发布早还没有U1U3 V30V60V90标准,那会儿只有C10标准 所以只标C10明白了吗

红金卡只有V30标,至少知道只能保证写入不低于30MB/S、
而红黑卡有UHS-1标,至少保证写入不低于50MB/S、

下面128G的更快,科普完毕,给不给MB看各位心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寿命会不会更长

行车记录仪/监控类需要高寿命场合请使用高耐久卡,MLC造,耐写,2年质保写坏直接换新继续2年质保无限循环

白的HIGH-ENDURANCE即高耐久度的意思,实卡实测写55读90,垃圾G3224读卡器实际比这高得多,可用59.46GB
去年买的海康家用云台监控因为老婆反对,就用了几天就没用了,原装拆机还在保修期内,联系闪迪凭背面序列号即可质保无需购买凭证

高清大图 序列号925开头即为19年第25周生产,命保闪迪正品卡

全卡写满校验OK

用SD洞察APP查看CID为闪迪,生产日期都能对的上

有需要的私聊我发闲鱼链接
一张50+8运费 两张包邮 + 20送32G红灰卡(此卡19年39周 正品卡读90写15左右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