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默生675W漏电怎么弄?

楼主(2020-08-01):
这破烂货烂大街了,就不拆机了。

今天我光着脚用手去摸外壳,想感觉一下温度怎么样?结果手就像蚂蚁咬的麻酥酥的,这货铁皮外壳共负极,难道要把铁壳接地线?

我这个负载7A就从12.24V掉压到12.22V,不像别人的负载几百瓦电压都纹丝不动(金手指处测量结果)。

网友A:
你的电源插座没有接地保护线?

网友B:
生产厂: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    肯定是个有故事的厂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插座没有接地保护线?

我用的是两项插头,这货铁外壳接一根地线应该就可以了,但铁外壳也是直流负极,能直接接地线在外壳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厂: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    肯定是个有故事的厂子(公司)

你想说应该是个有“事故”的厂子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两项插头,这货铁外壳接一根地线应该就可以了,但铁外壳也是直流负极,能直接接地线在外壳上吗? ...

可以接地。

网友C:
开关电源就这样,我直接不敢去摸电脑外壳(没地线),你拿万用表测下一个有100多v,接个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就这样,我直接不敢去摸电脑外壳(没地线),你拿万用表测下一个有100多v,接个地线, ...

没用表测,感觉麻酥酥应该电压不低,平时用的都是小功率塑料外壳电源,还没被麻酥酥过呢!

网友:
交流输入接口两个电容剪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生产厂: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    肯定是个有故事的厂子(公司)

就是30多年我呆过两年的无线电总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30多年我呆过两年的无线电总厂。

无线电总厂咋变成纸箱总厂?跨度太大容易扯到蛋,呵呵…

网友E:
这货还能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电总厂咋变成纸箱总厂?跨度太大容易扯到蛋,呵呵…

我也很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还能带电?

呵呵,我用的是两相插头,没有地线,所以才被麻酥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无线电总厂咋变成纸箱总厂?跨度太大容易扯到蛋,呵呵…

几十年前在旧市区同一个园区的国营两家工厂,现在已搬迁,旧址成了社区办公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前在旧市区同一个园区的国营两家工厂,现在已搬迁,旧址成了社区办公楼。 ...

国字头的来了,后台太硬、风紧扯乎!

网友:
电工常识亟待普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产厂:中山市纸箱总厂有限公司    肯定是个有故事的厂子(公司)

我的好象是江南皮革厂生产的。。。。。。。。

网友:
换个三相插头,地线通的就没事了,跟电脑机箱一样,有接地就没问题,没接地就经常被打

网友:
这种是感应电压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