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20-08-01):
我有一台CNC雕刻机,控制软件是MACH3想用它雕刻电路板,我用AD9输出的代码总是出错,请大家给告知一下怎么输出才不出错,我的雕刻机是串口的还老是丢步能不能更换控制软件,请大家给点意见或者教程,还请问大家都用什么软件,控制雕刻机的软件和转换G代码的软件请求大家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ad9出gerber文件你会不?就是给pcb厂去打样的光绘文件。能识别这个文件出g代码的程序有点多,老外的比如CopperCam,FlatCAM,pcb2gcode。建议FlatCAM,CopperCam太慢,很容易把你电脑搞死机而前功尽弃,简直就是垃圾。FlatCAM是开源软件,且作者还在不断更新,但纯e文界面,没几个月连门都进不去。pcb2gcode最快,识别刀路以后能生成pcb面积,没一点pcb是多的需要刻掉,只适合低压电路的刀路输出,且操作命令是dos,没人指导也是很短时间是玩不转的。国产的如今我就看见CreateDCM,速度几秒完事,设置傻瓜,但有个小bug,最后外形削铣不是按铣刀的边进行的,而是按中进行的,导致铣出来的pcb比实际上的要小。但雕刻pcb最大难度不是出g-code,而是高度的平衡软件,因为即使你当场铣个平面再把pcb装夹上去也会失败,原因就是pcb本身就不平,得动态补偿雕刻刀。

网友A:
我是ad09导出bmp图片,然后用artcam出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ad09导出bmp图片,然后用artcam出刀路

这也是个办法,但感觉还是没专业软件准确,比如说专业的软件钻孔数据就是直接调用xy轴坐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