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A2没有屏蔽罩怎么办当然是自己造啦,改电容电感及屏蔽罩

楼主(2020-08-01):
话不多说,直接开拆,其实电容电感早已经改了,从头开始发

未改特写

来个元件对比照

再来,日化的pxk pxf 系列,三洋的钽电容黑钽

钽电容特写,这个稍微大了点,尺寸,不过不影响

特写继续

更换完成,12V供电加了个电解

特写,电感看起来就舒服

看屏蔽罩没有,这次闲着,准备做两个,之前就想搞了,铜片都买了,一直没搞

量好尺寸,划线   裁剪  压平  折弯  修正

做好一个,另一个开始,贴上胶带绝缘

扣上看看,挺不错嘛

上烙铁,几个脚上锡就行了

还有个之前剩下的铜片,用上了,抹上硅脂

原版一边一块的硅胶垫,移到一边

看起来舒服多了

来个对比照

网友:
这里有DIY大改造,大家快来瞅瞅

网友:
还可以,赞一个!!!!!

网友:
现在流行炭基导电布一糊 还防拆

网友A:
40w烙铁拆不下电容来~~敢问大神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w烙铁拆不下电容来~~敢问大神用的什么方法

风枪吹 让后烙铁焊

这是烙铁回温慢的问题   我用奥科用高频60W烙铁10秒拆下来了

网友:
这样改不如把功放加上散热

网友:
啥也没改,原汁原味,快2年半了,屁事没有;

看大家有事改散热,又是加电容的,怕寿命不长,还专门买了个备用,不知何时能用上。

网友:
个人感觉,路由器的电容其实不太重要,而且可能电解电容比固态还好,不过要名牌的电容,散热才是最关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散热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买一个几十元鸿运扇吹就是了,大不了一年清一次灰

网友:
都换上固态电容了,厉害厉害,可是提升多吗?改个散热我觉得会比较好用   也稳定

网友:
有个电容管脚要短路了

网友B:
屏蔽罩要用铁皮的,铜的不行。你见什么产品屏蔽罩用过铜皮的,不是成本问题。

网友:
新出的红米AC2100 ,不比这个香?

网友:
大家快来看这个楼主手活真好

网友:
改了
有啥用啊

网友:
改了 ,有什么用?有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要用铁皮的,铜的不行。你见什么产品屏蔽罩用过铜皮的,不是成本问题。 ...

受教
查了一下,原来需要用坡莫合金,而且还需要根据频率算厚度~不是简单就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