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无线充电发射端能不能这样接线?

楼主(2020-08-01):
我有一个无线PD快充板,另外有个拆机的双线圈发射端,能不能2个线圈同时接到这个快充板上?
用并联法还是串联法接?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并联吧。

网友:
反正不应该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并联吧。

就是把图片2个模块接起来用

楼主:
就是2个线圈能否并联到电路板上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互相干扰吧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并联,注意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并联,注意线序

就是不清楚如何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如何接线

外圈对外圈,内圈对内圈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