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ini电动车电池组 替换电池

楼主(2020-08-01):
客户拿来维修的。 助力型自行车。电池用好几年了 续航不行了 原机2600,我给拆了换了3200毫安一节的,第一次修这么迷你的电动车电池组

网友A:
原装是动力电池,你换的应该不是。

网友B:
这是充电2小时,骑行5分钟?

网友:
我见过这个电池组,基本上算自行车,稍微带了点动力。还得自己骑的。我见过的是碎的,电池没坏,接口那边坏了。外壳可结实了。

网友:
电池有点小,既然是助力自行车,电机应该100多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是动力电池,你换的应该不是。

我替换的德朗能动力电池哦 这个助力车是自行车 有电机辅助功能 不能单纯电动车模式用脚蹬 就是感觉很轻快的

网友:
比摩拜的那个大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充电2小时,骑行5分钟?

我替换的德朗能动力电池哦 这个助力车是自行车 有电机辅助功能 不能单纯电动车模式用脚蹬 就是感觉很轻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替换的德朗能动力电池哦 这个助力车是自行车 有电机辅助功能 不能单纯电动车模式用脚蹬 就是感觉很轻快 ...

德朗能 DLG 18650,标称容量3200,动力型,可做低倍率动力使用, 白色PVC皮。此款为原装正品DLG平头18650 ,内阻30毫欧左右,可6.4A持续放电,原来的电池2600mah5C,而且是单串,5C可以13A持续放电,你比他持续放电小一半,你这个方案更换就是错误,你也是开店的老人了还范这个错误,实际使用寿命会很短。我以前也在你店里定做过喷雾器电池,放了半年,要装机电池不行了,有些内阻高了很多。杂牌电池不要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朗能 DLG 18650,标称容量3200,动力型,可做低倍率动力使用, 白色PVC皮。此款为原装正品DLG平头18650  ...

这个给你说一下哦 这个助力车耗电非常小 他就是个自行车 有个辅助马达 骑行时候是脚蹬的 单纯电动不能用的
客户说冲一次电用2天没问题的 这个电池组工作时候电流很小的

他不是电动车 这个电池组是辅助功能 根据骑行脚蹬提供辅助力度 36伏3.2安电池组 续航和寿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朗能 DLG 18650,标称容量3200,动力型,可做低倍率动力使用, 白色PVC皮。此款为原装正品DLG平头18650  ...

这个电池组容量3.2安 要是高倍率放电 一会就没电了,这个电池组上面2个场管 用的小功率保护板 客户能用2天   耗电很低  所以说用起来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替换的德朗能动力电池哦 这个助力车是自行车 有电机辅助功能 不能单纯电动车模式用脚蹬 就是感觉很轻快 ...

这么大容量的锂电,除非是索尼松下那些高端货,不然肯定内阻和放电倍率比原装差很多,寿命不会长。

网友(2021-01-03):
这是什么助力车,完全靠脚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