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up掌机视频线和手柄线作法

楼主(2020-08-01):
就是下面400in1的这种(偷的图)……我的其实是蓝色的……

不啰嗦,直接上引脚定义和实物图片

注意,游戏机的手柄输出电压只有3V(内部是662k串联1个二极管输出),所以采用NE555的手柄将没有连发功能,用CD4069的一切正常

下面是制作过程和最后测试的图片,就是用示波器看电压和波形,就能猜测出来引脚定义了,然后找配件做就好了
主要用到的是:2.5mm双声道插头、4节3.5mm插座(因为我有一根3.5mm转RCA插头,你要是没有,就把这个插座换成3个莲花头)、电脑9针com口(废主板拆的)、microUSB、线材若干
奇怪的是我的输出到电视上图像有均匀分布的竖条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记:做是做好了,只是再也找不到一块玩的伙伴了~

网友:
数码论坛拆客之家就该多支持这种技术贴

网友A:
原来那个usb手柄接口不是usb的啊, 难怪我弄个usb转接头插到电脑上没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usb手柄接口不是usb的啊, 难怪我弄个usb转接头插到电脑上没反应呢。 ...

30元的东西,不可能带OTG

网友B:
串口手柄是fc手柄么,好怀念

这种机子耐操么,按键手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usb手柄接口不是usb的啊, 难怪我弄个usb转接头插到电脑上没反应呢。 ...

根本就不是USB协议,做成USB口只是方便充电罢了

网友:
只是再也找不到一块玩的伙伴了~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手柄是fc手柄么,好怀念

这种机子耐操么,按键手感如何

手柄就是普通的fc手柄,内部是一片CD4021和一片CD4069。还有一些手柄是用NE555+CD4021的,这种手柄想在这个游戏机上用,得把NE555换成LMC555,只需要换芯片,其他电路不用动。

我的这个机子目前已用3周,工作一切正常,所有游戏打开均正常。
按键的话一言难尽……尤其是十字键,实在是太硬了,玩小一会就手指头疼,所以才想外接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个usb手柄接口不是usb的啊, 难怪我弄个usb转接头插到电脑上没反应呢。 ...

那个USB可以充电。
里面是一个1N4001串联1欧电阻然后直通电池,这方案会充坏电池。
我的已经自己加装了一个充电板,这样就能一边双打一边充电了。
加装过程太简单,就不发图片占论坛资源了

猜测你问USB是想换里面的游戏,里面的存储器是个16Mbit的NAND直连到cpu的,没有引出调试接口,不能直接刷机。
理论上NAND是可以更改内容的,我现在还不会操作,等再研究研究看看

网友C:
楼主厉害!我买了两个,都不带手柄,有这个帖子自己加手柄就方便多了。里面的游戏大多不好玩,问了卖家,说不能换里面的游戏,我拆开看了看,感觉应该可以,水平有限,就等楼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我买了两个,都不带手柄,有这个帖子自己加手柄就方便多了。里面的游戏大多不好玩,问了卖家,说 ...

支持,有兴趣,一起搞。

网友:
偶也有小霸王衡版的,看能不能照葫芦画瓢,搞两个舒服些的手柄和小朋友玩。

网友:
坐等大神的杰作,买来没人一起玩,一直放着吃灰

网友:
很怀念红白机时代

网友:
做是做好了,只是再也找不到一块玩的伙伴了~

网友:
感叹这个东西真的太便宜了,加手柄的成本居然超过主机。

网友:
图像出条纹好像是制式的问题,你电视视频模式选一下

网友(2020-09-01):
视频输出条纹,1是线材不对,最少要75-3视频线,2.电源滤波干扰,3.电视与游戏机的共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