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量电阻遇到一个奇怪的灵异事件,请老师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01):
问题描述,偶然发现华仪MS8218测量1K线绕电阻时阻值明显偏低,试过两只1K绕线。都有这个问题!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也测试过金属箔塑料块,EE精密黑电阻,都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测量10K绕线也没这个问题!

从测量来看,测量1K绕线电阻时,8218明显比别的表偏低,但是测量1K别的种类的电阻,8218反而比其他表偏高了!

对这个现象非常疑惑,表还挑电阻?

网友:
不懂什么玩意,反正觉得这个精度还算低吗?

网友:
有意思,没看出原因,楼主能把电阻和测试线及测试时照片多发点么

楼主:
我咨询了群里的老师,他告诉我,绕线存在电感,比例法测量电阻会有干扰,让我在电阻两端并联个小电容,我试了不同容量的小电容,果然阻值增大了很多,测量值也正常了。 他说,并联电阻可以改变频响!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别的表,并联电容测量结果并无明显变化!看来是这个8218测量1K绕线存在巧合?正好干扰作用产生了效果?

网友A:
会不会跟绕线电阻有感性有关?两个表的测量方式不一样。

楼主:
原理我也不清楚!我猜测是干扰巧合!

网友B:
一般的万用表测量电阻都是直流流量,难道这个是交流测量的?另外,数字电桥是用交流源测量的,所以能测量出寄生电感和电容。看样子,楼主这个婊子是个高级货。。。。。。。。

网友:
电容有充电效应  反过来会影响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万用表测量电阻都是直流流量,难道这个是交流测量的?另外,数字电桥是用交流源测量的,所以能测量出 ...

这表没啥特殊的,也是比例法直流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跟绕线电阻有感性有关?两个表的测量方式不一样。

老师是告诉我有电感干扰,再深入的原理也没说,两个表除了芯片工作频率不同,测量原理应该一样的!我猜测干扰可能和表本身存在巧合?

楼主:
刚才试了10K绕线电阻,也存在这个问题!而61E加不加电容,读数没有变化

网友C:
从实验现象看起来只能从线绕电阻的感抗解释。
8218有两个版本,楼主的应该是fs9704版本sigma-delta转换器。对这个表没有研究,但比例法应该是测量串联状态下测直流电压的比值,怀疑这表可能不是比例法或adc滤波算法有bug。
另一个版本是es51997。积分转换器。猜测不会有这个bug。这就是以个人观点为什么手持表尽量不选sigma-delta而尽量选积分转换器的原因,厂家水平参差不齐,再高明的厂家也难免有小失误,sigma-delta转换器有更多的开发者可控因素出bug的概率大,积分转换器留给厂家可能犯错的机会少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实验现象看起来只能从线绕电阻的感抗解释。
8218有两个版本,楼主的应该是fs9704版本sigma-delta转换器。 ...

我这个确实是9704的,这个测绕线电阻算个bug,还有一个bug,就是,DC档和AC档无法测量半波整流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DC档在表笔反接,显示负数的时候可以正确显示直流分量,正向测量的时候,只有切换到手动量程可以测量直流分量,正向自动量程测量的话,成功概率很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确实是9704的,这个测绕线电阻算个bug,还有一个bug,就是,DC档和AC档无法测量半波整流的直流分量 ...

正向自动量程测量半波整流时,两个表笔缠绕成双绞线或者找个很短的测试线,能正确测量直流分量。所以,种种bug似乎表明干扰会造成表的莫名其妙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确实是9704的,这个测绕线电阻算个bug,还有一个bug,就是,DC档和AC档无法测量半波整流的直流分量 ...

这表看起来毛病比较多,我记得还挺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表没啥特殊的,也是比例法直流测量的

表内的1K电阻有问题,这个电阻是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内的1K电阻有问题,这个电阻是基准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这表还发现一个bug,测量半波整流电压,这个表交流档测不出交流分量的值。
直流档更奇怪,交换表笔显示负值时能显示正确值,正向测量,只是偶尔能正确显示直流分量的值,但是,更奇怪的是,把表笔缠起来做成双绞线能正向测量直流分量,换个短的测试线也能正常测量,表笔不缠绕,把量程设置为手动量程也可以测出正确值。
在DC档,切换到AC+DC功能,显示正确的半波整流有效值!AC档测量正玄波也是正确的!
这表有点模仿福禄克187,但是,福禄克187在DC档可以 DC,AC,AC+DC三个功能切换!8218只有两个功能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还发现一个bug,测量半波整流电压,这个表交流档测不出交流分量的值。
直流档更奇怪,交换表笔显示负值 ...

好诡异啊,这让用表的人情何以堪

网友:
极致追求,我认为是频率干扰。LCR电桥这在方面更显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