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指针电压表加个背光

楼主(2020-08-01):
小电源的电流表和电压表是老式的指针的,屋里光线暗了有时候看不太清,受索尼录音笔VU表启发,遂研究了一下加背光。

本打算用橘黄色背光,但灯珠还没到,手头有几个绿色的灯条,先试试,等橘黄色的到了再换

改装很简单,看图吧

没改装之前的样子

开始改装

整理好线

试一下效果,,还算均匀,不喜欢绿色背光,等橘黄色灯珠到了换掉

谢谢观看,等橘色灯条到了估计换上就更好看了

网友A:
用白色的也比绿色的好看……

网友B:
还是橙色的耐看,还不刺眼,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我用过纯白的,哈哈

网友C:
建议加装“散热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装“散热风扇”。

这种人不懂装懂到处瞎评论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我们是有啥颜色用啥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色的也比绿色的好看……

目前只有绿色灯条,等橘黄的的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橙色的耐看,还不刺眼,高端大气上档次

嗯,我也喜欢橙色背光,要不是觉得不安全,我就用氖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装“散热风扇”。

这个小电源没必要加风扇啊,总共电流才1.2A,功率20来瓦,背部有个很大的散热片的

网友:
看不明白led灯怎么固定的

网友D:
绿色的灯怎么感觉有点辐射 生化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色的灯怎么感觉有点辐射 生化的感觉

是呀,所以想换成橙色的,像老式的VU表那样

网友:
这个小电源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绿色的灯怎么感觉有点辐射 生化的感觉

绿色是鬼火,蓝色是低端山寨,也是喜欢橙色。

网友:
电源好评,灯的颜色确实不好看.

网友(2025-06-15):
可不可以在外面改啊,我的模拟指针表没有背光,要是可以改就太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外观设计的挺好,加背光也不错,就是颜色一般人都喜欢白色或橙色,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