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亦求精』创维E900V20C(广西联通)拆机+参数详情

楼主(2020-08-01):
之前想买一个E900V21C和家里的对比一下,买的时候太激动没看清(31包邮),到手才发现是E900V20C,从不碰海思芯片的我来了一波被迫接触。
先报参数:
CPU: Hi3798MV200
RAM: SKhynix H5TQ4G63CFR-RDC DDR3 512MB * 2 = 1GB
ROM: SAMSUNG KLM8G1GETF-B041 8GB eMMC * 1 = 8GB
WLAN: MT7662TEN
接口: USB2.0 * 2, AV * 1, HDMI * 1, Micro Sdcard Reader * 1, 10/100M eth * 1

板子正面

CPU

无线

板子背面

外壳

之前一直觉得海思主控的板子辣鸡,性能低、不开源balabala,上手试了一下发现如果仅用安卓系统,好像还不错,破解十分简单,adb自带root。
海思烧录工具可以备份固件,保证刷不死。吐槽一下,Hiburn虽然刷机很快,但由于用的tftp网络备份,备份超级慢!还经常出错!
进系统或Uboot都可以看到主控是Hi3798MV200,从外观上看,M和V是第二行的第1、5个字母,2是第六个,剩下两个0就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字符了。
主控是MT7662,支持5G,可以省网线了。

纯原创,转载请注明原帖链接,谢谢!

网友A:
去掉觉得,海思的这种芯片性能真的低,全套ARM公版,4核A53+Mali-450,说真的国产安卓寨板都用A72A73+mali-T864/G72之类的了,问题是你一个机顶盒不用考虑功耗的啊!还整A53,华为明明有A72的授权啊,它就是不用,你说气不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觉得,海思的这种芯片性能真的低,全套ARM公版,4核A53+Mali-450,说真的国产安卓寨板都用A72A73+mali- ...

它只是不打算在盒子上用,海思的CPU虽然很差,但是解码能力还是不错。比起同时代竞争对手,扩展接口齐全,但她就是不给个usb3.0口。。。算了,其实我也是个海思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