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EXECL :表格打开时 如何自动选定某个列

楼主(2020-08-01):
虽说是办公软件   其实EXECL可以运用在任何场合,玩电子如果不会点EXECL那一定是要后悔的

问题如题,

我的表格有一行是作为日期使用的,如下图

日期格式已定义成短格式
日期可以根据需要 拖拉扩展(废话)

现在希望的是   xls文件打开时 自动将当前日期(今天)的这个列 成为选择状态,如下图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希望的状态保存一下。关闭后重新打开这个EXCEL,出现的就是这个状态。
以前在广告店给客户做文档时偶然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希望的状态保存一下。关闭后重新打开这个EXCEL,出现的就是这个状态。
以前在广告店给客户做文档时偶然发 ...

您这个方法不适合
xls不一定每天都会打开的,不定期
所以下次打开的时候   还是需要判断那天的确切date

网友:
把下面代码放到thisworkbook 表的代码窗口中。启用宏。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td As Range
    Sheet_Name = "sheet1"     '工作表名称
    Row_Num = 1                   '查找行号
    Sheets(Sheet_Name).Select
    Set td = Sheets(Sheet_Name).Rows(Row_Num).Find(Format(Date, "m-d"), , xlValues, xlWhole, xlByRows)
    If Not td Is Nothing Then
        td.EntireColumn.Select
    End If
End Sub

网友:
在宏里面 vba编程解决 工作簿打开事件里判断日期、选定单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