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的座地电风扇启动的一下控制电路就停了

楼主(2020-08-01):
请教各位坛友,启动的一下风扇转了的一下控制电路就停了,表现为灯灭了,又重新再亮起,按启动又灭。各位认为那个原件最大嫌疑?已经换了稳压二极管管还是这样。

网友A:
红色的那个大电容,更换应该就解决

网友:
换那个红方电容 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那个大电容,更换应该就解决

同意,这个电容应该是用于阻容降压,它的容量变小了,提供的电流变小了,不能维持电路正常的工作电压,单片机复位,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阻容 降压 电容 容量减少 带不动后面就掉电关机

网友:
如果会改造,换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加入5V,一劳永逸

网友:
楼上都对,这个电容容量一下降,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
楼上说得都正确,外挂一个5V100ma电源就可以解决,1微法电容阻容降压电路,给单片机电流不会超过100ma

楼主:
换下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下来,修好了。

这个遥控风扇的通病

网友:
我昨天才修了一台”艾美特“的,用的电容是安规电容0.68微法的,感觉这种耐用一点,我这台故障是不能遥控,38K接受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