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戴尔r710服务器电源(雅达a570p-01)并脱机启动

楼主(2020-08-01):
家里的r710服务器升级,现在开机报告psu功率达不到实际功率,故换了870w电源,原先570w电源没有用了,拆解改脱机启动。

主图,80plus认证gold

开壳,掀起你的头盖骨~
侧面开壳

内部,采用双层结构

侧板上面有绝缘塑料

电源插口

连接服务器主板的端子,风扇没有网罩差评
要是手伸进去  危

内部图,肉还是很满当的,注意单片机板子上面那个艾默生标了嘛,一会文末介绍

ac接线处,如果你们拆啊千万别接错,否则外壳漏电,要是家里没地线可就爽歪歪啦~

单片机板,风扇是四线的,注意上下板连接的排线别插错了,否则小心上电炸机

即将分离

下板露出来了

上板也露出来了

上板拆除

上下板合影

可见输出是同步整流的,毕竟服务器电源,效率高嘛~

上板背面,也是有绝缘用的塑料覆盖的

nidec的无刷风扇电流1.6a

输入整流桥

初级电龙420v 560uf

启动继电器

大大的pfc电感,可见是主动pfc架构

pfc开关管

pfc电路局部

pfc驱动单片机小板

开关管

背面各芯片特写~

该拆下板了

ac电源座

emi齐全(必须的)

待机变压器和其推动开光管

主变压器开关管

主变压器好小啊,侧卧式的好有个性啊~

待机单元肖基特

整理mos

电源启动时输出mos

下板背面局部特写~

拆机到此完成,集体合影

---------------------分割线---------------------

雅达电子是全球500强企业的美国“艾默生电气股份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雅达电子1971年成立于香港,业务逢勃发展,在世界各地均设有分公司、生产厂家。雅达集团自1988年开始向中国大陆投资,同年成立深圳雅达电子有限公司,取得长足发展。成立于1995年的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累计投资总额为9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450万美元;法人代表及董事长是胡卓山,董事总经理为徐剑雄;其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类高频开关式电源,电线产品,磁性电子元件及注塑产品,电子线路板及其配件。1997年雅达集团被“爱默生电气股份公司”100%控股,成为其下网络电源的重要一部分;雅达集团如虎添翼,在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雅达集团在设计,创造,工艺,生产,品质,营销,管理,财务等方面发展迅猛,业绩喜人。雅达电子集团由此成为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电源供应器制造商。

此段文字来源百度百科,背景为此颜色

---------------------------------重点来了,脱机启动哦---------------------------------------

脱机启动网上实在太难查了,但我还是找到啦~

同上,我试了,行!没毛病!

有时淘宝比 百/毒 要好用  [/狗头]

The end

网友:
质量真的好哦啊

网友:
的确是很棒的牌子应有的质量啊

网友:
以前IBM的好多电源都是雅达代工的,做工真心好

网友A:
风扇很暴力的说?

网友B:
家里竟然用服务器

网友C:
没有找到电龙啊,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电龙啊,骗子

绿波电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竟然用服务器

因为使用内网万兆导致的速度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很暴力的说?

随负载大小自动调速

网友:
可否改可调?

网友:
启动图没看懂

网友(2020-11-04):
能不能只用把一根线启动
这个电源为什么要用两根线启动呢  两根线都是干什么用的本二

网友(2021-02-04):
戴爾這個570W的電源,是給2850服務器用的。後來的2950服務器,用的是750W的電源,有兩三家代工廠的產品。但實際上和這個都是通用的。可以互相替換。
在幾年前,我有用750W的電源帶礦機。兩臺750W的電源並聯,帶1650W的礦機,滿負荷工作持續18個月無故障。

如果你覺得這個電源噪音太大,還可以在網上找一下風扇靜音的跳線。也是在後面的那一片跳線接針裏,有兩個腳位的跳線短接了,就可以。如果這個570W的型號,網上教程不好找,就找750W的,那個資料相對比較多,而且實際上針腳定義是兼容的。

网友D:
找到了。這個是服務器端的定義,對應一下,就能推出電源自體的腳位了。日常用,還是讓風扇低頻率運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這個是服務器端的定義,對應一下,就能推出電源自體的腳位了。日常用,還是讓風扇低頻率運轉吧。 ...

确实的,这电源的风扇基本上没有声音,很安静的,效率挺高,我带载15a风扇还是没声音,也不发热

网友(2021-07-13):
不知道风扇声音怎样

网友(2021-10-20):
请问知道咋降低风扇转速吗

网友:
请问供电启动是短接一下还是常闭?

网友:
还是没搞懂怎么启动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