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出了幸运屋就给读卡器加个USB线

楼主(2020-08-01):
【门外汉,很多元件叫不上来名字,感谢纠正】
这个5合一大概是在13年电脑城花了35元买的,一开始还能在ipadmini2上读文件,后来也不知是我升级过还是怎么的,不能读了。
IP5S和IPADAIR2都不能读,然后一直就闲置。
今天看到一位仁兄说抽奖24合一,这不就转了三盘,全是谢谢。
盯着电脑发呆,突然想起还有个读卡器,可不可以把闪电接头改成插USB的呢。

测试了一半才想起来拍照,原本是想拆掉闪电,USB公头从闪电出,但是实验发现母口插上U盘不能被电脑识别到,应该是电压或者电流不够,就保留闪电,毕竟将来复原时候,USB母口比闪电好接一些。

旁边有个开关可以在USB外设和读卡器切换

M2+TF两种卡

一开始焊接的,线太长了

一个无字IC 不知道是电源的还是苹果解密什么什么的

AU6437-GCS 网上很多人说见过这个读卡器芯片做U盘的,我好像有一个找不到了

只有开关的这个地方和芯片6脚相通,别的都测试了,没有更好的焊点位置

第6和7脚接USB D- D+数据接头,另外就是USB正负了。

插了张垃圾不知名8GTF卡,写11,读18。

USB接头和芯片直接相通,不接什么电容电阻可以吗?

这个洞就洞吧,又不会借给别人用

看一般的U盘 USB接头位置一堆电阻电容什么的,我这个直接就干到芯片上,会不会烧或者损坏别的什么元件?找一个U盘拆几个元件补进去是不是可行?
谢谢!晚安!

网友A:
这个是外设,反着的。
这个USB相当于HUB的输出,而你把HUB输出接成了输入,自然是不得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外设,反着的。
这个USB相当于HUB的输出,而你把HUB输出接成了输入,自然是不得行的。 ...

这个芯片的6和7 两脚是输入的,并不是四根线都接在输出位置,6脚和USB母口不通的。接好后读卡器可以使用,但是对芯片还没进一步分析,太晚了,明天再分析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出点门道让HUB起作用,如果有懂的朋友也请指导一下,我就不用费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