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华为通信电源AD271M54加海伦数控电源V4改数控

楼主(2020-08-02):
网上看到一款小巧华为通信电源,输出54V5A,实际测试6.2A保护,和海伦数控电源V4很配,就下单买了2个,成色很新,做工不错的尺寸40.5*117*218mm

铭牌信息

正面2个静音风扇,两个指示灯,开机键

后面三排2.54的排针,方便接线

拆开两边各3颗螺丝,上盖就可以揭开,用料不错

网上找到的接线方法

AC220输入焊接一个8字插口,上盖剪开一个口子,卡住8字插口,排针打胶防止触电

感觉很完美

DC输出接口用3排11pin的排母,洞洞板焊接线端子方便接线

左正右负

输入输出搞好了,现在就上海伦数控电源V4

散热片打好孔攻丝,结缘垫螺丝

上盖也大好孔,和散热片拧到一起共用电源风扇散热

装好海伦数控电源V4

后面的样子

接好输入输出线

通电灯亮

按下开关输出灯亮,海伦数控电源V4开机

输出49V3A

数控电源电子负载合影

30V5A输出,昨天电源直接接负载,54V6A把负载给烧了,一颗MOS管挂掉,上午修好的

输出端有两个可调电位器,有时间再看看是不是可以调电压电流,先这样用着,找到合适的盒子再好好改装一下

网友A:
的确是很专业的东西,看着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很专业的东西,看着就满足了

关键是电源尺寸比较好,放桌面用用不错

网友B:
华为??我看了半天没看见华为
这个电源风扇是带载控制,稍微一点点小电流风扇就猛转,有没有办法调。。。。我做充电器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我看了半天没看见华为
这个电源风扇是带载控制,稍微一点点小电流风扇就猛转,有没有办法调。。。 ...

华为通信基站用的电源,是核达中远通生产的,我的风扇很静音啊,我还想把风力改大些呢

网友C:
这个电源多少钱,搜了一下没搜到

网友:
看电路是正激

网友:
那个数控电源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多少钱,搜了一下没搜到

电源50,咸鱼搜核达通信电源

网友:
看上去也是三次电源结构,尽量避免二次变换电源频率相同防止自激。楼主的可调电源模块适合跟磁环工频变压器接在一起,加整流桥和滤波电路,组成后也是二次电源。电动车联盟的通信电源直接改二次电源更好,缺点需要知道基准源电阻位置,去掉高低压保护等,有些要改从零起调需要改开关变压器绕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为通信基站用的电源,是核达中远通生产的,我的风扇很静音啊,我还想把风力改大些呢 ...

我的稍微带载109ma风扇都全速了,空载会有规律快满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稍微带载109ma风扇都全速了,空载会有规律快满转

难道我们的不一样?我这个风扇一直很静音,有时间换另外一个看看

网友D:
马克一下,楼主有没有试试VR1和VR3调整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E(2020-10-14):
拆华为通信电源AD271M54可以通过那两个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吗?好想知道它可以改成电动车充电器不,58.4V26A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2021-01-28):
我前段时间也收了一个,直接调成7A也没保护啊,再高不敢调了,电压最高只能调到57V左右

网友(2024-01-21):
引用 网友D:
马克一下,楼主有没有试试VR1和VR3调整的是什么参数?

V3调电压,最高57.2-57.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华为通信电源AD271M54可以通过那两个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吗?好想知道它可以改成电动车充电器不,58.4V26A ...

可以用在16串铁锂上,用了一两年没什么问题,接近最高电压会降流,不过调节V3最高只能57.2-57.4V,再高要看看线路了。

网友:
这不比成品电源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