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4A千兆版电源 这个ic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0-08-02):
这个ic是什么型号呢有没有可以代替的

网友:
我表示没看到哪里有芯片,这是供电部分dcdc一般是12v转3.3或者5v,网上单找芯片不好找,铲掉原来的东西直接上一个外挂dcdc就行了,先从2.5试不行就3.3实在不行就5,爆芯片要看一下下面是不是有短路,排查一下吧!

网友A:
也有可能是1.2或者1.8,先从低往高试,你照片内容太少了看不到这东西在系统内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1.2或者1.8,先从低往高试,你照片内容太少了看不到这东西在系统内的位置 ...

就是在路由器电源输入的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路由器电源输入的下面

可能是主dcdc,传张图也不舍的,不会修就包邮送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dcdc,传张图也不舍的,不会修就包邮送我

包邮送那我还亏本真的是自己留着瞎折腾卖废品我都不会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邮送那我还亏本真的是自己留着瞎折腾卖废品我都不会亏

出运费送吗

网友:
多少钱出,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