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做个移动T12,大家给拿个主意~

楼主(2020-08-02):
拆个充电宝,六节电池状态都很好,就想做个移动T12,但手里只有7串的保护板,现在纠结的是,买6串保护板呢,还是再找节电池,先不考虑外壳,因为没有现成的。6串电压22.5V略低了,而7串电压25.9了,又高了、、、

网友A:
我感觉5串都够用啊,回温也蛮好,难道是夏天的缘故

网友B:
只要最高电压不超24V就好了,这有什么疑虑的,充好电价格电压表就好了,要什么保护板?

网友C:
像这种单体的保护板一般可以向下兼容的,你可以去找资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最高电压不超24V就好了,这有什么疑虑的,充好电价格电压表就好了,要什么保护板? ...

带均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5串都够用啊,回温也蛮好,难道是夏天的缘故

这个充电宝正好有6节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单体的保护板一般可以向下兼容的,你可以去找资料试试看

这个还不清楚,我查查看~

网友:
6串已经很好了,
我用3串感觉也能用.

网友:
呵呵六串足够用了。

网友:
控制版我试过论坛的,12-28v可用。一般15v用起来没问题了 18v除大韩点 其他正常使用 。

网友:
我用5窜的电动工具电池就很好用了

网友:
6串充满时就25V了吧,另外,七串的板子好像可以改为6串及其以下用

网友:
我也想弄,是不是T12都可以改,直接把电源模块换成电池就OK?

网友D:
7串最后一个正极接点不接,接上一个就成了6串的保护板,往下兼容的

网友:
我喜欢PD充电宝诱骗20V输出供白光,照样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串最后一个正极接点不接,接上一个就成了6串的保护板,往下兼容的

查了下资料,说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就是你说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充电电压要改吗?原来充电是29.4V,是不是要改成25.2充电才行~

网友:
7串电压也不高吧?好像T12不超过30V就没事

网友:
六节就够了,找一下网上有那种宽电压T12控制板的。

网友:
直接摩拜冲电宝省事

网友:
容量型的电池能扛多久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