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有ZVS,没有大号打火机,也能玩一体烙铁换头

楼主(2020-08-02):
一体烙铁玩换头的话题一直都很受关注,可是大家一看要什么ZVS高频加热或者燃气焊枪什么的,就打退堂鼓了。我也没有这两样东西,也一直想给T12 正儿八经的换个头。之前用的最好方法是把936的头扩孔,再把T12 头部的一段磨小,然后套上去就能用了。但这样用的结果是,其内部露铜的地方氧化得很严重。而看到坛里的大侠们用铜焊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也想用铜焊试试。
          (之前套头的样子)

         (拔开看看,氧化很严重)

     (这样下去不耐用)

        (于是头子重新截断打磨,用另一根T12身子重新打磨出一段对接头。我认为这样凹凸的对接头比较牢固,也容易操作)

         (打磨好的头子放入一段不锈钢管里。为什么不直接用台钳夹住烙铁头?原因是用台钳直接夹的话,散热太快,导致熔接失败)

         (然后在这个头的小窝里放入几小块磷铜焊料,放焊料时忘记拍照了,大伙从这张照片脑补一下吧。)

      (所用的磷铜焊料剪成小块,大约大小也就1X3 至 3X3 mm )

      (然后把T12打磨好的前端插入头子的窝里并通电加热。加热用的电源设定是恒流1.5A-2A 左右)

          (通电之后,烙铁身会慢慢地红起来,)

          (红通通的烙铁身会把头子也慢慢烧红了,这时你能看到这一小段不锈钢管的隔热效果了吧,这段钢管也是废T12截下来的。图中烙铁头里面预先放入的磷铜焊料也会被熔化,这时稍稍用力把T12 烙铁身向下推,并左右轻轻转动一两下,就会把多的焊料挤出来)

        (断电冷却就焊好了。焊完如果发现焊得不正的话,可以再次加热至焊料再次熔化后,重新调正的)

        (完成的头子跟原装头子合照对比一下。)

楼主:
按例占一层

网友A:
其实用防风打火机就行了,没必要高频加热。至于楼主这样通电烧红的,我总是怕损坏发热芯....有些使用很久的二手头,这么一搞就烧断了。另外,焊完了夹在电钻上打磨掉毛刺更好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好办法的加热

网友:
非常牛的办法啊,业余条件适合搞一搞,比需要设备的方便多了,下次试一试,就是需要焊条,淘宝看看去。看了便宜包邮的,各种种类,从2%-65%银焊,还有什么铜铁专用,还有磷铜焊条,2%银焊条最便宜,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防风打火机就行了,没必要高频加热。至于楼主这样通电烧红的,我总是怕损坏发热芯....有些使用很久的 ...

防风打火机能烧红吗?总感觉火焰和功率太小了,偷懒直接跟你取经了,可行的话再实操。

网友C:
不错不错  磷铜焊条600-700度就能焊接,自带助焊剂 。t12烧红了估计能上800度    焊接应该没问题。银焊条 麻烦 需要助焊剂  还要找低温的。

网友:
担心把头子加热芯烧断啊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坛友们有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之前也这么想过可是怕伤焊芯一只没敢这么搞

网友:
还能自我修复啊!

网友:
感谢分享
反手加M

可是

网友D:
直接用那种T12的复活头,是不是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那种T12的复活头,是不是可以呀?

加热速度会变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风打火机能烧红吗?总感觉火焰和功率太小了,偷懒直接跟你取经了,可行的话再实操。 ...

小的不行,火焰起码要7,8公分长的那种,也就是喷灯范畴,但有些卖家仍然将之称为“打火机”。
我用这种打火机焊5mm以下的铜管没问题,就是要烧得久一些。

网友:
用坏的头子我都扔了,坛友送了一大把全新的头子,用不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不行,火焰起码要7,8公分长的那种,也就是喷灯范畴,但有些卖家仍然将之称为“打火机”。
我用这种 ...

我所说的‘大号打火机’就是指这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磷铜焊条600-700度就能焊接,自带助焊剂 。t12烧红了估计能上800度    焊接应该没问题。银焊条  ...

具全没测过800度的情况。我用万用表测过700度左右时就已经是红通通的,太高温不敢烧太久。

楼主:
现在的T12 量足便宜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