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为750瓦服务器电源改可调电压电流(LITEON PS-2751-2H-LF)

楼主(2020-08-02):
第一张图片电源型号,第二张有电压取样做欠压过压保护,第三张33274-9脚电压取样。

网友A:
没看懂,做个图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做个图解吧

慢慢找线路就能找到

网友(2020-09-01):
可以调节风扇转数吗?

网友(2020-10-03):
买了一块差不多的电源,但是电容耐压16v,改可调得换电容,楼主改的图片发一下啊,你这样说太笼统了啊,求教程
这种电源启动,短接排针1-4

网友:
大神,上干货啊!!

网友B:
不错,可惜没有详细教程啊大神,我有个ps2461的也想改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可惜没有详细教程啊大神,我有个ps2461的也想改  不知道怎么弄

同2461.。。没空测试。。。

网友C(2020-11-14):
改好了,电压电流可调,就是在11.5--12.8之间变压器吱吱叫,1--11.5和13--15没声音

网友D:
没看懂,做个图解吧
@wa633s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好了,电压电流可调,就是在11.5--12.8之间变压器吱吱叫,1--11.5和13--15没声音 ...

共享出来,大家一起完善

网友E:
惠普 光宝的750W服务器电源可以改可调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享出来,大家一起完善

就是拆除保护,加调流小板,不需要调流换个电位器就行了,。现在是空载声音很低,带载声音特别高,发热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惠普 光宝的750W服务器电源可以改可调电源吗

按理说都可以,只不过咱们水平有限,

网友:
调是可以调了,就是变压器吱吱响,发热。换了个壳,不然水平有限电位器,调流小板,还有风扇实在太暴力,0.75安的上万转,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做个图解吧
@wa633sn

拆处保护,我也不懂,按照人家的方案改的,

网友:
就是这样改的,不过今天给弄挂了,高温保护后,没输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拆除保护,加调流小板,不需要调流换个电位器就行了,。现在是空载声音很低,带载声音特别高,发热也 ...

风扇多大功耗开始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扇多大功耗开始起飞?

风扇我换了,原风扇受不了,换了9厘米的4线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