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6开关面板,按键加装拉绳,给不够高的小朋友用

楼主(2020-08-02):
小朋友长大了些,会自己上厕所了,不过自己够不着灯开关啊

想出一个方法,按键内侧上下各用ab胶和铜丝做一固定点,用棉线引入盒内

从贴墙处打眼穿出,这种接法需要开和关分开两条线

接个把手,小朋友自己开关很方便,外观无损,长大不用了剪掉线就好了

楼主:
随手找的把手,后来想到如果跟红绿灯一样更好,绿开红关,绿走红停,加深印象,找个绿色的去

网友:
楼主应该装个感应灯比较好。

网友:
也可以弄个声控灯或感应灯

网友:
直接换一个86面板感应灯最简单。

网友:
要么感应灯,要么前些时坛子里热炒的9块9的无线开关子母机可以圆满解决。

网友:
还有很有创意

网友:
解决方法有创意

网友:
这是一个好老爹

网友:
不知道顺滑不

网友A: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开关。

然后用绳子,改造各种双控,比如床两头都能控,或者门口也能控。就是在房间里面到处拉绳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开关。

然后用绳子,改造各种双控,比如床两头都能控,或者门口也能控。就是在房间里 ...

那岂不和地雷的拉弦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和地雷的拉弦一样了

你太有才了

网友:
买一个86遥控开关就可以啦

网友:
我还是觉得人体红外感应开关更方便,不过楼主这个可能得用单火线电源的,比较贵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开关加拉绳,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种开关。

然后用绳子,改造各种双控,比如床两头都能控,或者门口也能控。就是在房间里 ...

这种拉线开关本来就有双控的,你这个是单控

网友:
很有创意,虽然说没多大用

网友:
感应灯或无线开关吧  这样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