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亦求精』天邑TY1208-Z(新疆电信)拆机+参数详情

楼主(2020-08-02):
58包邮搞了两个盒子,拆拆看,先拆TY1208-Z。吐槽一下,那个CPU上的大黑片根本撬不动,感觉得用热风枪,我对自己用热风枪控制温度的能力有些质疑。
所以下面的CPU参数是根据Uboot/安卓系统的输出频率、别人的拆机图片判定的,大胆一点,我们认为置信度度为5 sigma(可信程度99.99997%

参数:
TY1208-Z的参数
CPU: Amlogic S905M-B(S905M2)
RAM: MIRA P3P4GF4BLF-GJS DDR3 512MB * 2 = 1GB
ROM: SAMSUNG KLM8G1WEPD-B031 8GB eMMC * 1 = 8GB
WLAN: RTL8189FTV
接口: USB2.0 * 2, AV * 1, HDMI * 1, Micro Sdcard Reader * 1, 10/100M eth * 1

MRIA是台湾DEUTRON ELECTRONICS,晶圆来自力晶科技(PSMC),吐槽我这个从未听说过力积电的人,找了半天。

板子正面,大黑片,好紧!

板子背面

无线

盒子内部

外壳

点评:这盒子外壳不是一般的轻,和其他盒子比少了那块大铁片,不过我不是很担心它的散热问题,毕竟开了孔。
要是我这个价格的话,入手还是可以的。adb/悟空遥控器/U盘(删掉应用后缀)可以安装软件到data分区,root就不要想了,除非拷出这个闪存修改system分区。
贵了就不建议了,固件少+质感一般。毕竟我们发帖也不是为了让js抬价的。

纯原创,转载请注明原帖链接,谢谢!

网友A:
可惜是海思的解决方案,如果是905的就爽歪歪了

网友B(2020-09-30):
高安的 不要刷机不要刷机

网友:
这种能直接用吗,还是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安的 不要刷机不要刷机

有些地区是高安,有些不是

网友C:
搞不清楚,这配置放4K不卡吗?我得s912的章鱼放120帧的4K都卡成狗,还是2g的运存呢

楼主(2020-12-08):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这配置放4K不卡吗?我得s912的章鱼放120帧的4K都卡成狗,还是2g的运存呢 ...

4K 120帧已经很高了好吧,一般情况下都是60帧、30帧。我记得s912只到4k 60帧,而且这也分解码方式,只有硬解才能到这水平,软解肯定卡成ppt。s905m2比s912还要低1~2个档次,也是不行的。

楼主(2021-01-29):
引用 网友A:
可惜是海思的解决方案,如果是905的就爽歪歪了

您是眼花了么?

网友(2021-06-04):
这种盒子刷什么固件

网友:
这种盒子变砖了,刷什么固件?

网友:
这个玩意的原装遥控器谁有?收个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这配置放4K不卡吗?我得s912的章鱼放120帧的4K都卡成狗,还是2g的运存呢 ...

这年头,没点甜头,奸商都懒得理你。看那个S905的cpu用了多少年了,还有很多电视机前几年还在用2G的运存,今年面板涨价,直接出1G运存,反向升级。现在的app越来越大,宽带在提速,配置却在缩水,是要把消费者都逼死。像我们有点硬件知识的还知道买之前看看配置。上次买个投影,送个企鹅的盒子,也是标的4K盒,回家一看,运存是1G的,真的懒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安的 不要刷机不要刷机

怎么看的高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是海思的解决方案,如果是905的就爽歪歪了

这么大的晶晨看不到吗?主板上都有晶晨的英文标

网友(2022-04-06):
拆拆看拆拆看

网友(2022-07-13):
应该是晶晨的

网友(2024-05-17):
跟我的一摸一样,被我刷成砖了,有没有备份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