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亦求精』天邑TY1608(新疆电信)拆机+参数详情

楼主(2020-08-02):
紧接上贴,拆一下TY1608(新疆电信)这次就仅仅根据Uboot输出、CPU频率和网上固件包来推测的CPU型号,置信度95%吧。

参数:
CPU: Amlogic S905L3-B
RAM: Micron MT41K256M16TW-107:P(D9SHD) DDR3 512MB * 2 = 1GB
ROM: TOSHIBA THGBMHG6C1LBAIL 8GB eMMC * 1 = 8GB
WLAN: MT7668RSN
接口: USB2.0 * 2, AV * 1, HDMI * 1, Micro Sdcard Reader * 1, 10/100M eth * 1

板子正面,仍然是大黑片

板子背面

盒子内部

外壳

没啥好点评的,做工和TY1208-Z如出一辙,TTL口也焊死了,根据TX和RX常串联电阻可以猜测从左往右依次是RX, TX, VCC, GND。
但我在连它的时候USB转TTL模块烧了(我的CH340G啊~),一口气又买了好几个,有空试一下。

纯原创,转载请注明原帖链接,谢谢!

网友(2020-10-13):
直接优盘升级刷机

网友(2021-01-14):
这个盒子可以直接安装当贝吗?他的TTL在什么位置?

网友:
万用表找出gnd ,剩下的就好办了,vcc 5v 不用接。tx rx都是3.3或者是1.8v的电压。一般不烧东西啊?

网友(2022-09-01):
好难理解啊

网友:
这个不是正好能刷游戏机吗

网友(2023-03-03):
有固件吗 发一下

网友(2023-07-16):
我今天也试了TTL 但最左边是VCC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