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有干扰?

楼主(2020-08-02):
一般来说,网线不能和220V市电走一个管。一是安全,强电可能发热,也可能浪涌、雷击等,从而危害网线(这方面防护不如强电充足);二是干扰。交流电有电磁辐射,也有家电使用过程中串入的杂波。三是强弱分离,维护方便,

我一直觉得,标准归标准,家用其实无所谓。毕竟距离短。网线有双绞线结构,还怕这点电磁波?

但我有整理癖。所以到路由器的有一段网线,我是和电源线走一个线槽了(粘贴在踢脚线上的明线槽,为了漂亮)。即使分开,我PC后边的线理得非常干净,捆扎一起后难免网线和AC平行混合。两者一共距离约3米。

然后呢,我PC接的墙插,居然没有地线。为了克服电流声串入音箱,故机箱外壳另外拉一根线到空调插座的地线上。地线未接时,我插拔网线,明显多了一种频率的电流声。

当然,对网络传输到底有没有影响?我无法判断。但干扰确实存在。

网友A:
50Hz应该不会干扰到的。网线两头接的电脑和路由器都带那个什么网络变压器还是啥东西(忘了准确的名字了)。那东西是高频用的,对低频没反应。不然你就会看到满大街的铁氧体磁芯变压器做的电源变压器(非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了。

网友B:
音箱是音箱的问题,
网线是差分信号,这点干扰不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应该不会干扰到的。网线两头接的电脑和路由器都带那个什么网络变压器还是啥东西(忘了准确的名字了)。 ...

但愿如此,那个确实叫网络变压器。但我的判断,干扰确实存在。我下次把电源线和网线分开,再插拔看看有无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是音箱的问题,
网线是差分信号,这点干扰不会影响的

那么,强弱分开在干扰问题上,是无意义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愿如此,那个确实叫网络变压器。但我的判断,干扰确实存在。我下次把电源线和网线分开,再插拔看看有无 ...

音响也是低频信号,会有干扰,但网线不会被干扰到。实在不放心,你网线和电线绑一起 和分开,分别测速一下试试吧。

网友:
结果什么咋样的?有下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也是低频信号,会有干扰,但网线不会被干扰到。实在不放心,你网线和电线绑一起 和分开,分别测速一 ...

嗯。我估计也是这样。

此处属于千兆网线,还没有AB测试。但是另外一处,百兆网线和220v一起约1米的。我测了,速度没变化(只不过是10M的宽带)。

所以最终结论,暂时未知。但理论上我楼贴也说了,倾向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