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索尼的便携式cd机-D90

楼主(2020-08-02):
索尼D90是一款效果不错的cd机,但该机由于年代久远,存在电容漏液,光头伺服系统齿轮老化的现象,本机请人打理过上述问题,拆开看看。

机器正面,成色还可以

背面,除了中框,该机前后面都是金属的,手感比后期塑料的机器好不少

显示屏及按键部分

拆开了,后盖上有各种说明

电路板部分

显示屏控制芯片上贴有序列号

解码芯片是索尼自家的

解焊后面的线,断开光头排线后就可以拿下主板了,耳放用的三菱的M51568,感觉效果比后期的BA3570效果好。

按键板是独立的小板

光头组件,换过光头(原机kss162),换过驱动电机中间齿轮

主板正面,更换了漏液的电容(图中更换的黄豆)

伺服系统,拍的不清楚,但应该是索尼的cdx1135q
另外,该机打理后略微存在偏音问题(即左右声道声音不一样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索尼做工的确足够令人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做工的确足够令人羡慕了

论做工的话感觉还是后期的机子好点,早期的机子做工比较粗犷,主板上各种飞线

网友B:
曾经淘了一个D99, 和这个做工很像,声音暖推力大,很好的机子,可惜大多电解电容和光头老化,玩老机需谨慎啊。

网友:
真像块砖头,不过老机器功率够大

网友C:
好东西!我有个D99,音质很不错。关于偏音的问题,可以从线路输出接耳放试试,如果这样不偏音,就可能是耳机插座或音量电位器的问题。音量电位器在小音量时几乎都偏音,音量较大时才正常;年代久了耳机插座有可能氧化,可用一根棉签,将粗细调整到比插孔略细,粘上少量的研磨腊(牙膏不好,有水分),放进去来回转动几下,取出后可以看到棉签上的脏东西,酌情弄几次就可以了。如果线路输出就偏音,先处理一下插孔,解决不了就可能是里面电路的问题了,这只能找专业人士解决了

网友D:
这个机器的激光头说不定比机器都贵,关键还买不到。

网友E:
看到CD随身听,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啊!当年也想买,但因为要考虑结婚...所以,忍住了,当时我是听磁带随身听的,看到别人的CD随身听,真的很羡慕啊!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挺贵的呀,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淘了一个D99, 和这个做工很像,声音暖推力大,很好的机子,可惜大多电解电容和光头老化,玩老机需谨慎 ...

前几天刚卖了个d99

网友F:
一直想收一台D50,啥鱼啥转的!逛了很久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激光头说不定比机器都贵,关键还买不到。

还好,可以用kss22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想收一台D50,啥鱼啥转的!逛了很久都没看到!

d50绝对的神器,但是状态好的很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有个D99,音质很不错。关于偏音的问题,可以从线路输出接耳放试试,如果这样不偏音,就可能是耳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CD随身听,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啊!当年也想买,但因为要考虑结婚...所以,忍住了,当时我是听磁带随 ...

当年都是天价

网友(2021-04-23):
引用 楼主:
d50绝对的神器,但是状态好的很难找了

上个月刚900收了台,还带原装皮套,状态很好